[慧荣] 【经验】关于3820开卡失败显示16384M(16G)的解决问题思路

楼主(2020-06-09):
今天开个卡,CE跳线啥的都搞对了,开卡的时候出这破问题
应该算老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解决就问了一下哥几个
得到的答案是干SB8跳线(用锡短接一下就行,推荐用0R电阻更安全)

贴上0R电阻后开卡依旧这个鬼问题
仔细看了一下主控,貌似有点歪!
给主控外面的针脚都上助焊剂,热风枪吹他一下让他自动归位
短接后重新开卡成了......(SB8跳线也没拆)
怀疑此类玄学问题一般都是由垃圾代工厂贴片的时候主控贴歪了或者焊锡上多了导致短路等问题,常规意义上只要重新干一下主控就能解决
然而我这人实在手残,拆下U盘主控再贴回去没有一次成功的
只能在外围针脚绕一圈不多不少刚刚好的助焊剂,吹一吹希望它能自动归位....
总之这也是一种问题解决思路,各位在开卡出神奇问题的时候不妨试试,比如USB2.0能用,上3.0就不行一会后屏幕右下角就出什么神奇警告的那种
只要排除固件的支持问题,都可以试试干他妈的主控!

网友A:
反正3281经常遇到开不了的问题,很多时候补焊一下主控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3281经常遇到开不了的问题,很多时候补焊一下主控就能解决

3281的封装比3267,3268都小,针脚间距也小,连锡的概率也大。
我遇到过好几个不认主控,或者量产不成功的,都是因为主控连锡。

网友:
再补充一点 epad接地不良也会有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