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5串电池保护板,大佬看看哪个好点

楼主(2020-06-09):
商家图刚看到的比我手上的便宜点

手里的,早就做了2块在用着,这次准备再做几块5节和15节的,不知道哪个好点

网友:
从图看,第一个的焊接质量要好些。

网友A:
老五家一个两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五家一个两块钱

来个地址去看看,没有插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五家一个两块钱

找到了,4串的没啥用啊手里有2个做松下的了,这个板子估计牧田盒也放不下……价格倒是牛

网友:
老五是谁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了,4串的没啥用啊手里有2个做松下的了,这个板子估计牧田盒也放不下……价格倒是牛 ...

到了B4了,应该是5串啊,你看上边的牧田款的5串也是到B4而已。便宜是便宜,但不知好坏,可以赌一把,几个里边有一个好的也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了B4了,应该是5串啊,你看上边的牧田款的5串也是到B4而已。便宜是便宜,但不知好坏,可以赌一把,几个 ...

好像是啊没细看,卖家写的4串,大小好像不太合适,价格是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五家一个两块钱

老五淘宝id是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五家一个两块钱

有试过多是好用的吗,,店铺找到了

网友C:
订了10个试试,新的要15块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啊没细看,卖家写的4串,大小好像不太合适,价格是挺好的

卖家“谦虚”了。应该放得下,圆弧部位朝前,壳子前边空间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订了10个试试,新的要15块一个,

收到,做测试,看看是不是多是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啊没细看,卖家写的4串,大小好像不太合适,价格是挺好的

质造的牧田款电池保护板与它有点接近,元件也在反面。

网友D:
这种保护板很一般,只能用在电钻上,如果带冲击功能估计使用时间一长就保护。原因是保护板上的TO-252太水了,标称25V18A,实际容量根本就不足。
这些第三方保护板,第一看平衡充,第二看MOS管,20V平台电动工具,最低要求也得30V50A三个MOS并联。

如果自玩的话,可以尝试更换MOS,或者重新购买大电流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种保护板很一般,只能用在电钻上,如果带冲击功能估计使用时间一长就保护。原因是保护板上的TO-252太水了 ...

老哥 这种用不了原版三脚牧田 要改一下 完美支持老二脚牧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 这种用不了原版三脚牧田 要改一下 完美支持老二脚牧田

老五家那个一下卖了40块……是不是很多板子没有插脚?那东西在哪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五家那个一下卖了40块……是不是很多板子没有插脚?那东西在哪买……

可以从废板上边拆,也可以买,可是不便宜。我看保护板便宜也刚下单买了几个,作备份用,所以可以不买插脚。

网友B:
你图上这种卖多少钱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上这种卖多少钱一块?

图一11,图二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