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600v转220v 变压器 改点焊 求指点

楼主(2020-06-09):
单位一个6kva变压器烧了,600v 转 220v的 本着废物利用,想改个变压器点焊机,因为有短路 所以已经一起拆了下来,,请教各位 怎么改,直接拿了次级线圈 改次级线圈,还是需要拆了初级线圈,原来的次级当初级???  还有低压输出的匝数是怎么计算的,网上查是10000/4.44FBS ,这个铁芯截面积怎么算的?就是中间那块的长*高?

网友:
直接放弃吧,你这么改投入不如去买个微波炉变压器

网友A:
个头有点大,如果非要改,拿次级当初级,再拿25平方左右的线绕2-3圈当次级

网友B:
次级铜线要电流大的话,得很粗,很贵。不入法拉电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级铜线要电流大的话,得很粗,很贵。不入法拉电容式的

嗯 问题不大,单位有20平的废线,几根并起来用,,,只要买套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头有点大,如果非要改,拿次级当初级,再拿25平方左右的线绕2-3圈当次级 ...

谢谢 指点

网友(2020-08-08):
不知楼主作何种点焊机-------储能点焊机还是交流点焊机,变压器绕线匝数计算不一样哈。楼主可参阅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脉冲镀和脉冲焊电源】(张立主编)。

网友:
烧了次级还是初级?初次机短路?还能修复?

同6楼
找导线在外围绕一两圈,里面一级通电,看看新绕线圈电压

网友:
只是初级烧坏好说,去掉初级原次级当初级,然后新绕几圈新次级就行。
看图片即便外边这层是初级,貌似内部次级也不保了。全烧了那就按原来匝数重绕次级,然后新绕几圈初级。
还有硅钢片拆了再重插可能有几片插不进去,也可能插的过程中硅钢片绝缘层损坏,所以重装的变压器可能发热比原来大点,静态功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