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三洋帝度洗衣机,SANYO DG-F6031WN,简单的方法,修理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0-06-09):
简单的修理方法,修理 三洋帝度洗衣机 电脑板 F6031WN 洗衣机不开机故障

故障现象,不开机,按启动按钮无反应,网上查了一下,发现是常见的毛病。因为着急,
就下手拆机器修理了。把板拿回来,刀片割开四周的封胶,再一字刀慢慢翘出板。二极
管爆(5个,D1,D2,D3,D4,D9),万用表量测这五个二极管,电阻正反向都是0欧姆。印
刷电路板有烧焦的痕迹。度娘一圈,有外接电源12V直接修理简便方法,
SANYO DG-F6031WN全自动洗衣机上电无反应故障检修 - 精通维修下载
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 ... 46/info-318984.html
、就照着步骤实施了,可以开机了,但是,显示“EF2”故障代码。我没有断开原辅助
电源初级的AC220V供电线。估计和他的现象有点区别。

因为开机了,信心大增,就进一步,查为什么“EF2”,没有找到电路图,只好把印刷
电路板实际测量了一下,画出电路图。(付测试电路图)一查,保险管到D4的铜皮居然
烧掉了。我服了,保险管干嘛的,铜皮烧掉,保险管居然还没有熔断。保险管到D4的铜
皮烧掉的话,肯定“EF2”了,因为过零电路需要整流二极管的输出200V电压。

把五个坏整流二极管拆除,(D1,D2,D3,D4,D9)重新安装更换 D1,D2,D3,D4,这四个,因为
考虑到后面2212AP集成电路部分有短路的器件,不想一个一个查了,D9就不安装了,恢复
烧掉的铜皮,。重新上电,一切正常。

总结一下,首先,D8负极接外接12V电源正极,JP11接外接12V电源负极。
把五个短路的整流二极管拆除(D1,D2,D3,D4,D9)替换其中4个,(D1,D2,D3,D4),不安
装D9,恢复烧断的220交流输入的铜皮,上电,保证电路图中A点有200V直流以上的电压。
方法很简单。

注意事项,因为洗衣机需要防水,所以我把外接电源放在洗衣机外面了。
走线注意固定好,因为洗衣机洗衣服的时候震动很厉害。

网友:
我还准备买三洋洗衣机呢?同学说他七百买的,用了三年没事

网友:
我直接花80 换了个电源板,这个的却是通病~~~~头疼

楼主:
多付几张照片

网友:
我的也坏了正查原因

网友:
我看了下,辅电源坏应该是长时间不拔插头的原因,我为洗衣机还安了开关插座,可是六七年了从来没用过,就是以为这个洗衣机带继电开关的,这下好了终于挂了,我的比你的烧毁轻点,有显示,EA1,我测了水位传感器,14欧左右,并且早上拔了插头,晚上回来在脱水挡还转了几下,门锁不开,然后发现电源板变色了,电容怀孕,跟你的位置一样,撬了好久,终于拆开了

网友:
折腾了一晚上,最后换了个电容,早知道就扣个洞了,裸机工作中,谢谢你的贴

网友:
用什么密封胶装回去,还要方便下次修,太难拆了

网友:
   拍得清淅,学习一下。

网友A:
拆这种胶应该放烤箱里,略微烤一下就容易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这种胶应该放烤箱里,略微烤一下就容易很多!!

我觉得,放烤箱后会黏糊糊的,过热的电阻上已经确认了,黑乎乎的,老黏了

楼主(2020-07-25):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放烤箱后会黏糊糊的,过热的电阻上已经确认了,黑乎乎的,老黏了 ...

往回装时候,不一定要和原来一样,只要固定得好,你查查 R31,R32,R33这条线

网友:
小天鹅,有自动弹起的交流开关

网友:
终于找到洗衣机帖子了,介绍详细,分析很到位了

网友:
修好后我都告诉用完拔电源

网友(2020-11-09):
我家用的波轮的,10年多了,去年换了离合器,就没有拔过插头。再坏就不修了。

网友:
似乎我家的是同款,还没出问题。

网友C:
我家的小天鹅全自动是波轮的,有自动弹起的开关,洗完自动跳截断了220V,已经用了20年啦,换过两次牵引器和一次抱簧,目前正常使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小天鹅全自动是波轮的,有自动弹起的开关,洗完自动跳截断了220V,已经用了20年啦,换过两次牵引器和 ...

我家的也是小天鹅,用了12年,换了两次皮带、四条悬挂,主电路板一次,水位开关出错过3、4次。机械部分基本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