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61E什么时候按下 REL相对测量按键 ?

楼主(2020-06-09):
请教高手们:UT61E表,说明书上写,电容挡有一固定读数,使用 REL相对测量按键可以减去那个表底读数。
刚进入电容挡,表底读数246PF,过半分钟左右,表底数变成386PF,为准确测量PF级别的电容,是一进入电容档就按下REL相对测量按键再去测量?还是过一会儿,等表稳定了,再按下REL相对测量按键去测量?

网友:
这个测量,需要用到那个自带的插脚吧
不用那个好像无法准确测量的

网友:
我的61E老版本,电容档底数

网友:
按我理解应该是按后立马测量,与什么时候进电容档没关系吧

网友:
我一般就测电阻时用,表笔短路测出电阻,按rel以后测量就是减去表笔阻的值啦。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先短路表笔,能归零就不按,不归零时就按下REL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先短路表笔,能归零就不按,不归零时就按下REL键

奥,楼上的意思就是短路表笔,等底数稳定了,若不归零就按下那个REL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