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神,K3漏油是从这个灰色的条子上面漏出来的吗

楼主(2020-06-09):
请教一下大神,K3漏油是从这个灰色的条子上面漏出来的吗

网友:
漏油器,不漏油就不是漏油器了。

网友A:
热硅胶片的基本材料是有机硅,时间长之后,有机硅就会在高温的影响下产生硅氧烷,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硅油。

网友:
所有的硅胶条

网友:
应该是芯片上贴的导热片,这东西之所以能导热就是含有液体,芯片发热就流出来了

网友B:
那个是导热硅胶贴,既然是它流出来的,那当然是硅油啦,硅油没腐蚀性,又不导电,不会损坏路由,嫌脏擦干就行了

网友:
考虑后期维护换绝缘导热硅脂,不考虑维护换可固化导热硅胶。

网友:
坏两台K3了。。不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硅胶片的基本材料是有机硅,时间长之后,有机硅就会在高温的影响下产生硅氧烷,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硅油。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导热硅胶贴,既然是它流出来的,那当然是硅油啦,硅油没腐蚀性,又不导电,不会损坏路由,嫌脏擦干就 ...

谢谢指点,

网友:
我用了两年多的K2P A2拆开看,两片白色导热硅胶片一点都不漏油,应该是温度不高

网友:
我拆过apple TV3 里面感觉也是一样的 漏油的

网友:
K3确实是漏油器 之前看过一个漏油的

网友:
就是从这些硅胶垫里边流出来的,不用换,热天拆开用面巾纸吸几次基本就问题不大了,你换新的,一热还会出油,只要是软的硅胶垫,都会出油,除非硅胶垫排油干净了

网友:
我还以为起亚k3漏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硅胶片的基本材料是有机硅,时间长之后,有机硅就会在高温的影响下产生硅氧烷,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硅油。 ...

新升级无硅油洗头水~

网友C:
我的K3也漏油了,打开清理了一下装回去继续服役,就是温度确实太高了,平平常常就7-8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K3也漏油了,打开清理了一下装回去继续服役,就是温度确实太高了,平平常常就7-80度
...

这个温度就对了,不只是K3,连华硕的AC66U B1、AC68等都是这个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