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誉霸外置式太阳能胎压监测器拆解评测,打消你对低价外置胎压计的疑惑

楼主(2020-06-09):
上次轮胎被螺丝扎了,跑了30公里没发觉,虽然是后轮,想想也是心有余悸。胎压不足跑高速是很容易爆胎的,只要能避免此种情况则爆胎的几率就会少很多。刚好看到数码值得买 @91diy 在推荐胎压监测,外置太阳能的领完优惠券才48元,价格低得让人对产品性能存疑,那就尝试一下呗。

外包装

接收主机显示界面,此时传感器未安装,胎压显示0并伴有滴滴声

主机顶部的太阳能电池板,正式使用的时候记得撕下保护膜

附带的小扳手和传感器紧固螺母、双面胶贴。这个铜螺母是用于加固传感器的,防止传感器被偷或被调皮小孩拆走。我担心会加重气嘴离心力影响动平衡,故未使用这个螺母。(我称过4个螺母约8克重量)

提示:安装传感器前先开启主机

四颗胎压发射传感器

看下重量,四颗38g

单颗9克,感觉还好,对于轮胎的动平衡应该影响不大

主机安装位置,汽车启动(受到震动),主机自动开启,液晶屏背光常亮,按中间按钮可以两档调节。停车后(汽车静止),约10分钟后自动关机。

白天光线较强时会显示太阳能充电图标,所以一般不需要给主机单独充电,除非你车子长期停在地下车库。另外也可以用移动电源给主机充电,故电源不足问题无需担心。

安装传感器,很简单,根据传感器上面的文字,直接拧到对应的轮胎即可,建议旋紧一点

上次有坛友说的外置传感器由于离心力缘故,高速行驶时会被甩到轮毂上(链接)。我试了一下,我这个轮胎气嘴与轮毂的间隙,会起一个阻挡的作用,所以此问题不大。这也是我对外置式传感器最不放心的地方,如果气嘴能缩短一些就很完美解决此问题。

第一次安装后行驶了一会儿,出现传感器丢失并告警,也可能是在对码初始化。目前已经用了1~2个礼拜,不再出现此现象,感觉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后续更新:后来又出现过,都是这个左后轮,才怀疑是电池欠压提示告警,更换电池后使用了3个月未再出现。

行驶几十公里后,由于轮胎摩擦温度升高,胎压也会有0.1~0.2Bar的上升

测试:拆掉左前轮传感器,立即显示胎压为0,同时主机会发出滴滴声

拆解:

主机就四颗小螺丝,用数码之家12合一工具即可方便拆开

360mAh电池,带保护板,好评

小喇叭,发出滴滴报警声用的(此款不带语音提醒,个人觉得用处不大)

黑白液晶屏(个人觉得黑白屏省电/显示也易看清,关键是省钱^_^)

电路板:

SC93F7433X:赛元微电子的通用型单片机MCU,28脚,16K FLASH ROM,独立128B EEPROM,1280B SRAM,26个GP I/O(26个大电流驱动),3个16位Timer,10路12位ADC,3路8+2位PWM可输出到6个口,硬件LCD,一路独立硬件UART,一路硬件UART/SPI/IIC三选一通讯口,一路温度传感器,一路PGA。
TM1622:天微TM1622是256点内存映象和多功能的LCD驱动专用芯片,TM1622的软件配置特性使它适用于多种LCD应用场合,包括:LCD模块和显示子系统。用于连接主控制器和TM1622的管脚只有4或5条,TM1622还有一个节电命令用于降低系统功耗。
丝印219B:CMT2219B射频接收芯片,华普微电子出品,是一款超低功耗,高性能,适用于各种127至1020MHz无线应用的OOK,(G)FSK接收器。
丝印7660 IC:应该是振动传感器,控制主机的自动开机和关机
U2:中间空焊盘省略的8角芯片可能是用于语音提醒的
LTH7:六脚充电管理IC

ANT接收天线,26MHZ贴片晶振(不知为何与传感器24MHZ不同),电路板版本号V1.5,2019年9月23日

下面开始拆传感器:

用附带的小扳手就可以轻松旋开

侧面,传感器底座上有防水橡胶圈,可以防止雨水进入,但是不能潜入水中

使用一粒IYUA品牌CR1632纽扣电池,以后换电池方便

电路板版本号V1.53,2019年10月10日
传感器底座用的是铜质螺帽,加固电路板

SNP705胎压传感器:SNP70X是一款汽车级的高性能汽车压力传感器监测控制芯片,宁波琻捷电子出品,是目前国内第一颗通过车规认证并且实现量产的汽车轮胎压力传感器芯片。SNP705是集成了16KB Flash存储器的最新一代胎压传感器,主要包含一个8位MCU(微控制器),压力MEMS(微机械传感器),温度传感器,RF(无线射频),LF(低频模块)以及震动监测模块。 压力的测量范围支持多种规格。RF发送支持通用的315Mhz以及433.92Mhz频率,FSK或者ASK制式。通过MCU的控制,SNP705可以同时监测轮胎压力,温度,电池电压,震动情况并作出及时的反馈。LF模块支持无线唤醒机制以及在线程序更新机制,为用户带来更多的方便。

有看到其他车友的内置胎压传感器也用SNP705方案:

总结:
1、目前已经用了10多天,未发现明显异常,对于这个价位确实无敌了,国产SNP705立了大功。感谢数码交易区坛友的推荐,经济不景气,省钱就是赚钱。
2、关于动平衡问题,这段时间最快开到100码,未发现车身抖动情况,外置传感器对动平衡的影响应该较小。如果要求高也可以模仿@hongo 的方法自己加个10克配重块(链接)。
3、热车与冷车的胎压在0.2Bar左右波动,对于精度我感觉能接受。主要是行车途中漏气能提醒就好。
4、外置式传感器可能会突出轮胎外围,在行车时要留意,对于气嘴太长的,由于离心力会造成橡胶气嘴磨损,不建议用外置式请看cptank坛友的遭遇)。
5、机身上没有品牌标识,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公模产品,故价格可以做得很低,其他杂牌内部也是大同小异。与去年@玫瑰余香 坛友拆解的炫舞飞扬胎压监测类似(链接
6、对于有车友说要热车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胎压数值,我没有这个情况,都是一开机就显示胎压了(感谢坛友勘误/显示的是上次胎压)。
7、外置还是内置之争,我个人认为,考虑到内置的需要到店拆轮胎并安装,还要做动平衡,技术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可能不太让人放心,后期维护麻烦。如果原车自带,肯定是内置的好。
8、温度监测波动很大,仅供参考。我发现如果车轮鼓刹或碟刹卡死摩擦造成轮毂发热,可能相应的传感器温度会较高,需要留意,能提前发现一些隐患。
9、整体做工看起来比较廉价,特别是外壳模具。对于使用寿命还需要时间来检验,我以后会更新。
10、如果你买的外置传感器重量大于15克(或体积较大),不建议用,以免离心力太大影响气嘴和轮胎动平衡,严重的还可能扯断气嘴。
11、如果你考虑内置传感器的,建议选择舒瑞德、360、铁将军等大品牌,不然后续有问题更换起来非常麻烦。

楼主:
太阳能胎压监测系统操作说明书

太阳能胎压监测系统操作说明书

网友:
看起来线路板还是正规。不知道传感器防水如何?照片看没防水?

网友A:
麻烦分享下链接,没找到

网友:
麻烦推荐一下连接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分享下链接,没找到

你查看91DIY发的帖子就可以了。

网友:
你忘了先装六角形的铜螺母,再安装胎压发射传感器,拧紧铜螺母,胎压发射传感器自然就不会脱落了

网友:
价格不错的说。

网友:
物美价廉啊.

网友:
给个链接,看到的都是59的,没帖子也找不到

网友:
这个真是便宜了,以前买的还是充电的不是太阳能的,要200块的。
我那防丢螺母是铝的,真怕动平衡不好,可以带传感器做下动平衡

网友:
回楼主最后总结的第6项内容,胎压监测开机就会显示数值,但非当前数值,是关机前的胎压值,需要开动一段距离后数值才会更新。

网友:
楼主是买的普通款外置的吧现在要59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比我装的内置的便宜太多了。

网友B:
内置的还考虑一下,外置的安装以后有漏气的风险,还容易丢,除了安装方便以外没觉得有啥优点

网友:
俺也想买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置的还考虑一下,外置的安装以后有漏气的风险,还容易丢,除了安装方便以外没觉得有啥优点 ...

内置换电池麻烦,外置装两年了没啥问题。

网友:
去年好像是38买的和这个一样,装车使用一年了,效果不错,没有网友说的那些问题,装上没有做动平衡高速跑130也不影响,期间换了2次传感器电池,应该是太阳直晒电池比较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