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进之前的万用表触摸延时电路的想法

楼主(2020-06-09):
最近万用表升压电路坛友又出新贴,我也是第一时间就看了,在大家的回贴中又学到了些东西。于是想起了我去年改的万用表升压电路给830万用表加触摸延时,应该是有改进空间的,仔细看了看去年的帖子,在那贴中好像没有一张全面的电路图,我在这贴里补上!

看全图!
223驱动8050三极管,我当时也是照猫画虎的接上去的,包括mos管那里

这个电路算是能用,平时测个电压、通断比较方便,准确度也可以。使用一段时间发现,自动关机时间有点长,后来延时电路我又重做了,调整了电阻电容,自动关机时间差不多5分钟左右吧。不过这个电路有个问题就是,在4分钟后万用表电压开始降低,到最后屏幕上的字闪几下关机。

有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状况呢,我也不知道,通过这几天了解到的知识,发现pnp三极管也是有很大用处的,以前买的一直没机会用!

之前做的那个延时关机,是通过把升压芯片的两处负极断电,这次打算把升压芯片的4脚EN脚断电,不知道效果会不会有改善。

在原来延时电路mos管的d极接入一个8550三极管,三极管的c极接EN脚(图片是标成CE了),e极接正极
图2 8550电路那里是参考手边的一块电路板上的

如图
8550驱动小电机

万用表拆一次挺麻烦,还请各位坛友帮忙看看,电路8550那里是否正确,可不可以用pmos代替,或者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谢谢!

最后这张图的简答让我认识到了8550的作用,然后又搜了很多帖子,最后就有了这个想法!

手上有不少5v的升压板,就是做灯贴子里那种,估计能利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