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带双层V片的DT830B万用表拆解简测

楼主(2020-06-09):
一.DT830B万用表拆解

体积与常见表对比

开壳,可见后盖上同时还有五只塑料柱用来固定电路板

牛屎片,外周有焊盘

玻璃管保险丝

10A档取样康铜丝电阻,有调校的压痕

康铜丝距插孔过近有安全隐患,用耐高温胶带缠上好些吧
插孔小板与主板三处焊锡连接

主板刀盘面
拨盘
电源开关比较紧,可以打磨一下定位卡
感觉这个V片工艺还是不错的,尤其尖端触点是半球状,这样对刀盘磨损会比较小吧。观察过一些杂牌表V片尖端触点很尖锐,对刀盘划伤较明显!
钢珠定位

意外发现一处V片竟然采用双层结构

取下来就自然分开了

安装一个吧

开机测试没有什么问题!undefined

楼主:
二.交流电压测试:

三.直流电压测试:
1mV档
10mV档
100mV档

1V档

10V档

20V档

100V档

四.直流电流测试
10uA档

100uA档

1mA档

10mA档

100mA档

1A档

五.电阻测试:
表笔电阻1.0Ω
鳄鱼夹线电阻0.5Ω

测2.5Ω电阻

测10Ω电阻

测100Ω电阻

测1kΩ电阻

测10kΩ电阻

测100kΩ电阻

测500kΩ电阻

六.实测二极管档电压3V左右

网友A:
围观老哥折腾贱表

那个v片应该是装配的时候放多了一个

网友:
原来是没分开,一起放上面了
我还以为真的是双层结构呢,好新奇,哈哈

网友B:
后面标定的表格才是亮点,还有那个基准,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标定的表格才是亮点,还有那个基准,太专业了

廉价基准,测四位半以下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018

网友C:
谢谢分享。。。。双层V,看样子这婊子可以操50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围观老哥折腾贱表

那个v片应该是装配的时候放多了一个

这婊子可以随便操50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婊子可以随便操50年。。。。。。

文明一点,说,好半个世纪,这样

网友:
每次看到楼主的帖子都打不上分了。

双层V片,看来厂家对这玩具还是用了点心思的。
很简单的一个思路我都没有想到,学到了以后或许会有用。

谢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双层V,看样子这婊子可以操50年。。。。

下面受不了(电路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下面受不了(电路板)

上面的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明一点,说,好半个世纪,这样

咱小学三年级文化,谢谢元老教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爽就行了。。。。。。。。。

楼主加点油
上下都舒服了
顶不住50年也会比不加油用的更久。

网友:
也10.55在伊莱科入手了一台,简单维修用用还行

网友:
这表特点是有开关,拨动的耐用。

网友E:
这是工人装配的时候,多弄了一个吧。这个表,算是廉价表了。

网友:
这表在Harbor Freight的廉价工具店曾经免费送的,每人每天限一台。用起来挺好,特别是电源开关,用习惯了觉得超级方便。不用磨损刀位开关,估计寿命也会变长。就是缺蜂鸣档。

网友:
牛屎右侧,可以补一个蓝白电位器,200欧,就可以调读数了。不过调的是所有挡位的读数。
蜂鸣挡可以自己加,之前有2个坛友加过,但他们的方法会影响读数。
貌似他们并没有看过830B的电路图,是纯靠自己一点点摸索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工人装配的时候,多弄了一个吧。这个表,算是廉价表了。

多是不可能多的,千万别让老板娘看到,要骂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