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一下2258H这个奇葩板子怎么调整CE跳线

楼主(2020-06-09):
DRAM错误的问题好不容易解决了,现在一直卡在pretest这里,应该是ce跳线的问题,大神给指导下怎么跳线,现在贴了一贴,最终想用转接贴搞成4贴的弄个512的自己用

网友:
对换位置试试。。。一般都这样。

网友:
这个看起来还是公版的跳线,参考下,按照下面这个跳线应该就可以,这板子后背的电感有点mini啊,不知道能不能带动你这4颗三星颗粒,还有土狗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A:
好歹也是58H你拿个牛屎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也是58H你拿个牛屎糊上去。。。。。。

助焊剂有点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