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机] 老款索尼PS4游戏机升级500GB固态硬盘

楼主(2020-06-09):
老王我家里有两台PS4,我老婆那台PS4 PRO早在1年多前就已经升级了1TB的固态硬盘,爽的飞起,
而我4年前入手的这台老款的还是原装500G的的机械硬盘,
开机慢,游戏加载慢.....截图录视频按了share要等一回才反应过来,经常是没录到精彩的瞬间
体验大打折扣,于是我准备给它升级一下

为了保险起见,换硬盘之前,最好要找个8GB左右的优盘,
备份原来游戏的存档和截图录像什么的,
当然,如果你家有两台PS4或者有PSN会员可以无视
直接可以把存档移植或者下载回来
然后再开始拆机,拆的话也不用全部拆开,只需要拆开硬盘盖即可,
老款硬盘仓不是挡板设计,是一整块的,
可能不是那么好拆,我把手指抠到中间的那条缝里
另一只手放在盖面上,用力往上一推就出来了

拆掉原来的机械硬盘,松开一颗螺丝,一抽,硬盘连着架子可以拉出来
(神海3的限定版就这样被拆了....瞬间掉价)

拆下来的硬盘,东芝的
正好旁边的电脑开着,放在硬盘盒里看看,

插上去的话,Windows的系统不会显示它的盘符,
但用分区精灵可以发现这块硬盘,
PS4分区格式和方式还是挺奇怪的,分了很多的区

还是SATA2盘,看时间感觉我这台机子并没有玩多久.....
好像也是,我平时都是玩我老婆的那台机子,毕竟只有PRO才有4K输出嘛,
我这台才1080P

删除所有分区,重新分区,格式化后就能当普通的移动硬盘使用了,虽然是SATA2的盘
但比很多后来出的SATA3的叠瓦盘还要快。随便拷贝一个东西测试一下,大文件还是挺稳的

固态硬盘我选择的是500G的英睿达MX500,
装到PS4的硬盘架上。再插回PS4内,锁上螺丝

其实这块硬盘给PS4用奢侈了一点,因为PS4硬盘接口的速度只有SATA2的标准
上机后基本上跑不到这样的速度

现在系统固件只有索尼PS4的美国那的官网有提供,
选择完整版的下回来就可以了,不分机器的版本
https://www.playstation.com/en-us/support/system-updates/ps4/

然后把系统固件按照要求放在优盘的目录里

插上优盘,用数据线连接好PS4的手柄,按电源开机,
按照界面的提示要求一步步操作

安装系统中......

固态硬盘的优势就体现了,不到10分钟系统就装完了,
现在进入的是初始化模式。就跟买苹果手机第一次开机要设置乱七八糟的东西 ,
激活系统一样

登录PSN的账号,然后跑到客厅里,把我老婆那台PS4 Pro打开,让它同步一些游戏和存档

系统语言我选择的是繁体中文,因为很多游戏没有简体只有繁体
语言如果设置成简体中文,进游戏直接是英文....

把硬盘的盖子再装回去,升级SSD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除了部分游戏要重新插入光碟重新安装以外
大部分的游戏都在

容量肯定不够用的,只够装一些常玩的游戏,
我外接了一块机械硬盘一些不常玩的可以转移到上面
俗称:打吊瓶

游戏:《底特律——化身为人》

老款的PS4更换SSD硬盘前后的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
最明显的就是游戏载入、加载时间的缩短了很多,系统菜单呼出的反应更加迅速
截图录像按下对应的按键后,立刻就保存好了,还是很快的
只是因为硬件、配置的关系,并不像PS4 PRO换硬盘后,“判若两机”那么的夸张

网友A:
最后生还者2什么时候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生还者2什么时候发布~

之前说今年2月中,然后又说5月底,现在又说6月19号,已经跳票2次了,而且这个月国际局势并不太平,索尼连这个月初的PS5的发布会都延期了。这个游戏好像是准备登录双平台的,有可能还会跳票……

网友B:
组装手柄能不能用数据线连接主机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装手柄能不能用数据线连接主机装系统

只看组装手柄有没有破解认证芯片了,如果主机在正常模式能识别成Dualshock4手柄,正确的显示电量、使用者机位什么的,在安全模式下操作去重装系统固件没问题,如果在正常模式下什么都不显示或者识别成输入设备,就不行。我有个第三方HORI的FPS手柄就被PS4认为是输入设备,游戏是可以正常玩,在安全模式下任何按键都没反应。

网友C:
可以直接把旧新盘对考吗就不用装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把旧新盘对考吗就不用装系统了?

不行的,之前试过,PS4硬盘的分区格式不是Windows常用的那两种,硬盘的内容有加密(防盗版破解机制 PS3的时候,有人用拆硬盘的方法提取到了游戏的ROM),明明硬盘是满的,里面有游戏,在Windows平台和硬盘管理类软件上看,最大的那个区却是空闲区域。克隆或者对拷还没开始读条就会报错。
重装系统、游戏其实也不麻烦,系统固件安装包不大,一下就能装好,游戏可以和家里另一台同账号的PS4同步过来,太大的没法同步的放光碟进去重新安装,这个光驱是蓝光的,而且现在又是固态硬盘,等个几分钟就可以了。

网友:
恰巧,前两天我也把我的PS4 SLIM 500G换成了1T的固态,用起来的确很爽。

网友D:
我嫌麻烦,直接外挂USB3.0接口1T移动盘,速度也很快~

网友:
外挂2T吊瓶算了,懒得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嫌麻烦,直接外挂USB3.0接口1T移动盘,速度也很快~

我家两台机外挂的硬盘其实也是3.1接口的,斐讯的H1盒子+拆机的东芝1TB硬盘,因为PS4的接口还是3.0,速度其实达不到它的峰值读写

换固态硬盘其实还是挺爽的,即使是SATA2标准,4K随机读写性能也要强过机械盘,像《GTA5》、《WATCHDOG 2》之类开放世界的游戏,载入都会小于40秒,之前至少是50-1分钟左右。外挂硬盘只是为了那些地图小,不常玩的游戏准备的。毕竟现在1T的固态硬盘贵,都能收一台非限定版的PS4了,500G也不是很够用,只能这样折中一下

网友E:
从ps2以后就没有接触游戏机,现在的游戏机都要这么复杂像电脑一样又要安装系统又要测试!如果我想玩体感游戏,比如跟孩子小朋友一起做运动这些,ps4好还是xbox好,给个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ps2以后就没有接触游戏机,现在的游戏机都要这么复杂像电脑一样又要安装系统又要测试!如果我想玩 ...

从机器架构上看,其实就是一个电脑,只不过这个“电脑”厂家全部定制,不能自行更换升级主硬件
玩体感的话建议任天堂Wii U或者XBOX360,预算足的话,可以上任天堂次时代Switch标准版的,因为这三个平台上很多体感交互性的游戏,而且大部分游戏只需要原装手柄或者摄像头就可以玩,很少碰到需要另外购买外设的游戏
不建议你入手PS4、XBOX one,一是体感套件要另外买,配件光体感握把和深感知摄像头差不多小一千了,二是这两个平台主打还是一般的个人游戏和VR技术,所以体感又偏向运动类的游戏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看组装手柄有没有破解认证芯片了,如果主机在正常模式能识别成Dualshock4手柄,正确的显示电量、使用者 ...

我还准备随便买个组装柄 给一台不知好坏的ps4(能开机无硬盘)做系统 看来不行了

网友:
留下了贫穷的眼泪

网友F:
这个能用ghost镜像到新盘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能用ghost镜像到新盘上么

没试过,这种分区我搞不懂它的原理是啥,试了Windows下的几个软件,克隆硬盘一开始就出错,不确定在DOS版ghost对拷硬盘或者全盘镜像能否成功。只怕对拷成功了,新硬盘放进去,游戏机却又不认,那就尴尬了,耽误时间,还白白让固态硬盘写了将近500G的废数据进去。
我想一次过,而且我的机子也没破解,只能选择按照官方的教程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过,这种分区我搞不懂它的原理是啥,试了Windows下的几个软件,克隆硬盘一开始就出错,不确定在DOS版 ...

也对

网友:
现在3D TLC真成主流了评价基本都还好,我前几天花248买的380g固态也是3D TLC

网友:
去年还想过把国行的XBOX ONE换成SSD,找一圈资料,不是很好搞,还挺麻烦的,于是卖掉了换成了swi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