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几个施耐德的漏保,求大神帮忙判断下真假

楼主(2020-06-09):
因为家里旧房返修的原因,电路也要重新改造(原来就是1个总空开+闸刀对,就是最老式那种闸刀+铝线,农村地区,没办法,我们这里都是这个情况)。趁这次改造打算用 进户线10平方BVV-----施耐德63A空开----过欠压------4个施耐德40A的1P+N漏保(农村地区旧房改造,电工不会给你搞灯一路电,插座一路,厨房一路,这样成本太高,都是左边一路,右边一路,楼上2路这样分的,新房的话基本大部分也是这样,很少像商品房,各位论坛土豪别笑话我,其实农村的电路连地线都没有所以就搞了4个施耐德的1P+N漏保,据说电磁式的好,就全部上的电磁式的,这4个漏保全部做过电池测试,确实可以跳闸,应该是真电磁式的,防伪标贴也是双层的,揭开上面一层,底下还有一层,有施耐德的商标,就是心里没底,求大神帮忙看下是不是真的,毕竟关乎电的方面没小事

网友:
ELM现在好像不是这样了,这个可能是旧的。。。

我看别人电磁式的可以用干电池跳闸。。。

网友:
看上去不像是假的,怕的话发施耐德帮你鉴定

网友:
一般家用总开关32A或25A都够有余,家用电子式漏保更精准更省钱,除非你那边电压不稳。高防施耐德可以跟真的样,至于假货怎样就没见过。

网友A:
话说这种系列的高仿的多,注塑是浙江的

网友(2021-11-07):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种系列的高仿的多,注塑是浙江的

怎么看出来?

网友(2025-01-15):
注塑件纹路看,正品

网友:
凡是这一类的东西,我都要刮开接线口触片镀层看看是不是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