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乐视电视无法开机

楼主(2020-06-09):
一台乐视x50air出现无法开机的故障。插上电logo不亮,换了电源板和横流板都不行。实测电源板只有12伏输出,其他无电压输出,不知道是什么部位出现了故障?特来请教各位,谢谢了。

楼主:
在开不了机前,还出现过:正在演示hdmi的画面突然转到电视台的画面去了的问题。。

网友A:
也许固件丢了,试试先软后硬的方法……

楼主:
看着有点像是电源板的问题,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故障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固件丢了,试试先软后硬的方法……

这固件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固件问题怎么解决呢?

还是先查下电源,固件上淘宝网可以买到的…………

楼主:
顶一下,只有12伏输出

楼主:
经过检查发现主板上的u205被烧掉。有哪位知道该芯片的具体型号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