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松下RQSX41改耳放

楼主(2020-06-09):
那个大神知道把这款改成耳放,没有皮带总是不启动,灯总是闪两下就灭了,求大神们

网友:
有个检测转动的轮盘,有个传感器对着它,在板子背面,检测不到转动就认为是卡带了

网友:
去掉电机,把电机输出的驱动信号,取一路给光接收信号,模拟转盘在转动。

至于说这机子做耳放,图它的失真度高,还是图它的音效好?

楼主:
音质谈不上,失真度没办法,现在的数码设备时间长耳朵疼头疼,而且水深的很,价格也不是一般人能消费的起的,这东西虽然欠缺但是不怎么伤耳朵,更何况他的音域宽广是数码设备比不了的。当然上万的那就另当别论,

网友(2021-01-18):
飞线 直接让功放芯片工作, 低音开关也也可以工作。以前玩过一次, 现在忘记怎么飞的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