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车载吸尘器,怎么改电源

楼主(2020-06-09):
已经修改显示器电源12V5A 电机转一下停一下,使用三节18650电池,可以使用2分钟左右。怎么办坛友速速帮忙吧!

网友:
内阻一定要小。保护一定要少,

网友:
旧电脑电源或者服务器电源

网友:
电源电流不够,电机的启动电流有十几安,

网友:
这玩意要10A左右的电流,接电瓶吧

网友:
你说电机不停启停,是因为电机用的电流大,而电源输出的保护就起作用。

不大改的话,只能在它们两之间,加一块PWM的电机控制板,做个小盒子,把控制板装里面,加两个输出和输入接口就可以。控制板能调速顺便做过小手钻也很好玩,十来块钱能买到了。

我是这样用在小电源,和大电流电机上的

楼主:
好的收到了

网友A:
启动瞬间12a以上,工作电流也6a左右,电源功率不足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14090&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瞬间12a以上,工作电流也6a左右,电源功率不足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 ...

可惜我只有4节18650的电池了,不够用。我在想办法吧

网友:
换一个电机,选高速1w转以上的,电流1A左右。吸尘效果可能会损失一些,但连续工作4~6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电池必须用动力电池,加一个12V保护板。

网友:
车上用的话直接电瓶上,有电源队地方用需要变压器+整流桥~开关电源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