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斐迅k2无线路由器换电容,

楼主(2020-06-09):
最近发热过大,经常断网。

网友:
图片很清晰

网友:
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
加散热器如何

楼主:
郊果明显,只是散热还是不行。比较热。

网友:
我刷华硕固件,原装的电容,稳定得很

网友A:
在惜字如金的当下,联发科还是会经常被人诟病,其中一项原因就是发热量大,效率低下,它的最新旗舰产品天玑1000更是将这一特点进行了完美的诠释

网友:
买个微型风扇装在里面,就不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郊果明显,只是散热还是不行。比较热。

是原来的电容老化容量不足了吗?

网友B:
天线都变黄了,使用环境有点恶劣啊,而且你这个里面原来的散热片呢?

网友:
我换了俩 话说 没啥效果

网友:
其实换最前面的大电容就行了,后面的小电容其实不重要的,省不少时间!
天气热,就算在里面加大散热器,热量也没法走,一样越来越热,所以要有主动散热:在路由器外面加一把十多元的风扇,效果更佳

网友:
不用按上壳使用就可以。这样散热好。

网友:
手里也是K2,之前迅雷满速下载持续五分钟左右就断网,后来刷了老毛子固件,目前运行非常稳定。

网友C:
既没硬改也没刷固件?这路由器混的挺惨啊,不过这是缩水前的版本,供电是双路的,后来缩水供电都是单路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没硬改也没刷固件?这路由器混的挺惨啊,不过这是缩水前的版本,供电是双路的,后来缩水供电都是单路的了 ...

刷了老毛子的系统,在做中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都变黄了,使用环境有点恶劣啊,而且你这个里面原来的散热片呢? ...

嗯,现在就是散热不行,14年了产品了,每天都是7*24小时的运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惜字如金的当下,联发科还是会经常被人诟病,其中一项原因就是发热量大,效率低下,它的最新旗舰产品天玑 ...

如果联发科发热量说大,,那 高通 就是 大火炉了

网友:
换电容有效果吗?
几年前流行给音箱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