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12V2A电源除了二极管击穿还有其他故障吗?

楼主(2020-06-10):
看电影看了一半,突然开博尔K660i机顶盒罢工,经过检查是电源(12V 2A)坏了,拆开电源,检查图中红圈处两个二极管蜂鸣器叫,二极管应该被击穿。
记得电源一般故障多发生在通电瞬间,请问像这个工作途中突然罢工,一般除了二极管还有哪里会坏?为什么二极管突然被击穿,可能的故障原因是?谢谢

网友:
看电路 那是输出整流  好坏最好拆下量  叫表不能作为评判  很多表200欧档和二极管档做一起了  120欧以内就叫表

网友A:
拆掉量 两个不会同时坏

网友:
双二极管的,应该不会轻易坏吧

网友:
保险丝没炸的话,那么就换二极管就行了,顺便换下滤波电容。

这种肖特基两个并联都能烧,说明质量不咋地,建议换ATX电源上220封装的三脚肖特基,相对参数更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量 两个不会同时坏

那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地方故障?

网友:
多检查前级把,一般次级除了电容容易坏外,其他的基本都不会坏

网友:
有热死的可能,原来有个水星路由器的电源就是次级整流二极管在夏天热死了,后来换了个10A的整流管上去,没再出问题

网友:
次级整流二极管坏很常见,既然你量出坏,拆了换,快恢复二极管几块钱包邮的多的是,拆开关电源电路板也能得到,看原来的型号买也行,换型号买也行,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原本是什么型号,别人怎么建议换合适的?只要电压电流合适就行

网友:
正反都测过都鸣叫吗?反向击穿的话,电容都会爆掉的,估计前级问题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