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巧用WIN10的搜索功能,快速定位IS917的量产版本

楼主(2020-06-10):
银灿917,支持颗粒众多,也是主流量产芯片,但最坑的是量产工具版本太多,还互不通用。
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如何使用WINDOWS的搜索功能,快速定位适合量产的固件版本。
首先,当然是要知道需要量产颗粒的CE ID。这里就不做介绍了,方式有很多。
这里我们以45489BA37E这个ID为例。
首先,我们需要把全部917的量产工具解压缩后放入同一个文件夹。例如:
然后,我们在搜索框中,输入需要搜索的ID

因为WIN10默认搜索结果是文件名,所以当然显示没有结果,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在菜单栏中选择“搜索”选项

然后选择高级选项,勾选中“文件内容”

然后等待搜索结果。。。。。。

这里已经显示,有两个版本的固件适合这个ID。
然后我们在文件上点右键-打开文件所在位置
对了,是它,是它,就是它!

网友:
win10居然还可以搜内容

网友A:
我手中一个东芝颗粒的应该是没得玩了
983E99B37AF2
量产信息的那个量产工具版本好像连隔壁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中一个东芝颗粒的应该是没得玩了
983E99B37AF2
量产信息的那个量产工具版本好像连隔壁都没有 ...

只搜索10位试试

网友:
找不到,我觉得要完全匹配的ID文件才行,放弃了,反正现在用着还行
917量产后提升的速度区间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