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组装电池大家指导一下

楼主(2020-06-10):
33140铁锂电池想组装一个电动车电池,现在第一步是要分容分阻,分阻我有内阻仪测试了这个我知道,那么分容是不是电池要每个充电满再用仪器放电完来测试容量吗?还是只均衡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A:
理论上要充满电然后发电测试容量,不过个人不同厂家,这么多电芯,不可能全部内阻和容量都一致,实际还是得靠均衡。

网友B:
全部测内阻和容量,一致的才能并在一起用。

不过这样比较麻烦,省事的话可以充满电静置48小时测电压,然后上均衡保护板装车,均衡电流2A也够用了,芯片用ETA3000,论坛有人做过

网友C:
还是放弃吧,大多数玩自己组锂电池的最后结局就是车子自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放弃吧,大多数玩自己组锂电池的最后结局就是车子自燃

看上去我属于大多数以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测内阻和容量,一致的才能并在一起用。

不过这样比较麻烦,省事的话可以充满电静置48小时测电压,然后 ...

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那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要充满电然后发电测试容量,不过个人不同厂家,这么多电芯,不可能全部内阻和容量都一致,实际还是得 ...

均衡用什么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放弃吧,大多数玩自己组锂电池的最后结局就是车子自燃

铁锂不会自燃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