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0-12V级逆变器前级带载几十瓦效率测试95.2%

楼主(2020-06-10):
10-12V级逆变器前级带载几十瓦效率测试95.2%变压器是EC4220 匝数3+3;96

输入10V的轻载效率测试

输入11.5V的轻载测试

输入10V的静态电流

网友:
超级的高效率

网友A:
高级,然后做大功率呢?还能不能保证效率

网友B:
逆变器的高压端是交流电,功率因数不一定为1,楼主的计算不一定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逆变器的高压端是交流电,功率因数不一定为1,楼主的计算不一定准确。

这个是单独逆变器前级
输出高压是直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然后做大功率呢?还能不能保证效率

下降幅度很小很小

楼主:
不少牛人都是98%效率了。

网友C:
楼主你哪个数控电源好用不

网友D:
逆变效率现在都可以做这么高了啊,比十多年前高多了,看来技术真是在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哪个数控电源好用不

好用,我使用好几年了,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逆变效率现在都可以做这么高了啊,比十多年前高多了,看来技术真是在进步。 ...

不太高吧,这个只是前级的效率,还有后级的逆变桥,逆变器效率98%,整合一起仅有93%多的效率了。

网友E:
这个可以啊,什么驱动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用,我使用好几年了,比较稳定。

是不是720w哪个啊,最大能输出多少w?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啊,什么驱动板?

3525典型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720w哪个啊,最大能输出多少w?

输出设定0-38V 最大6A,实测超过4A以上需要风扇

网友F:
不错不错!喜欢高效率的,有购买链接吗?请PM一下,谢谢!

网友:
前级可以直接带动很多自带整流滤波的电器了(比如用DC300V无刷电机的直流变频电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喜欢高效率的,有购买链接吗?请PM一下,谢谢!

你好!属于自行DIY的,有兴趣可以私信我。回点辛苦费

网友G:
加个待机节能模式就更好了(类似开关电源跳周期模式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个待机节能模式就更好了(类似开关电源跳周期模式那种)

这个是准闭环的,空载或者轻载闭环输出,大约超过20瓦输出就近似开环了
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