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2246xt RDT测试 erase fail过高,但可以正常量产,同时urwtest测试3圈没问题

楼主(2020-06-10):
慧荣2246xt 双贴东芝9DDK  RDT测试 erase fail大于255请问怎么办,我已经尝试过提高ECC到25,颗粒没有经过903清空。如果直接进行开卡是可以正常量产的,并且urwtest测试3圈也是没有问题。

网友A:
你这个都改成0应该就是不在乎选项

网友B:
刷入rdt程序的时候,预测一栏选的0还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入rdt程序的时候,预测一栏选的0还是1?

请问具体是指的是哪一项,是 write all block then read waiting time 这一项吗,这一项是0,下面的一项是1

网友:
255全部选成不在乎选项

网友:
这里选1再跑。

楼主:
请问这一步具体的含义是?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都改成0应该就是不在乎选项

如果改成0,请问下是扫出来过后,RDT开卡的时候会自动屏蔽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一步具体的含义是?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选0测试所有块,选1会跳过pretest过程是检测到的坏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改成0,请问下是扫出来过后,RDT开卡的时候会自动屏蔽掉?

这个含义我也不太清楚,报错是擦除失败过多,个人觉得是坏块过多造成的擦除失败计数过多报错,之前我开东芝9d2h也是这个情况,ecc30多都不行。按照改成0设置成功跑完RDT最后128g跑出了340左右个坏块且跑圈也无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改成0,请问下是扫出来过后,RDT开卡的时候会自动屏蔽掉?

只要能扫出来就能屏蔽掉,不过有的第二次开卡会丢掉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0测试所有块,选1会跳过pretest过程是检测到的坏块。

意思就是说,选择1的时候,会忽略掉监测到的坏块,同时会减少因为坏块带来的erase fail计数?根据您的方法,我测出来之后,只有55坏块,没有erase fail,是否代表为,之前的erase fail计数都是因为坏块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扫出来就能屏蔽掉,不过有的第二次开卡会丢掉坏块

128G出现353erase fail,这个数据高么?屏蔽了坏块是不是由坏块造成的erase fail计数也会减少?根据楼里另一位大佬的操作,我做出来就没有erase fail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说,选择1的时候,会忽略掉监测到的坏块,同时会减少因为坏块带来的erase fail计数?根据您的方 ...

是的     草莓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含义我也不太清楚,报错是擦除失败过多,个人觉得是坏块过多造成的擦除失败计数过多报错,之前我开东 ...

跑出来的是340个坏块还是,erase fail,然后您这个U盘用了多久了,出现过问题吗

网友(2022-11-17):
引用 网友B:
刷入rdt程序的时候,预测一栏选的0还是1?

刷入rdt程序的时候,预测一栏选的0还是1?    1,不参考原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