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截面 三线五线制 中为什么 N、pe线径是A、B、C相线的一半

楼主(2020-06-10):
这样的线径一般用在高压部分吧,
用家用220V的去理解应该是错误的
在220V线路中,相线A、B、C都单独和零线N构成回路,那么零线N的截面应该是相线的3倍才合理呀。PE线一般用不到截面只是一半可以理解。
各位大佬,帮帮我。
谢谢

网友:
可能是接到三相变压器,然后三相变压器出去再零线特别粗
或者给其他三相电的设备供电,这样就零线几乎没电流了

网友:
三相电是靠3个火线供电

楼主:
380V的电路中没零线的事,但是民用的220V回路都要走零线呀

网友:
有点晕,搞电缆的这都不清楚。。。
三相负载中零线就是没有电流的,至于民用的单相,零线才会有电流。而且为了三相平衡,在负载的分配上就要求平衡,所以实际上零线的电流也是很小的互相抵消了。至于地线,,如果底线有电流,那就是有人触电了。。。

网友:
中间黑色的120平方毫米线是地线,不是零线,左上角的蓝色圆形120平方毫米线才是零线。

网友A:
零线中只有不平衡电流,正常的供电系统中这个电流远小于每相的电流,所以电缆可以细得多。三相负荷完全平衡的时候零线中是没有电流的,这是由于三相的相位差的特性决定的。

网友:
三相负载如果平衡的话零线电流理论上为0,但实际负载不可能完全平衡,如接有单相负载,非线性负载等在零线上会产生电流,通常不会超过火线的1/2。现在由于非线性负载大量使用,产生大量谐波,其中三次谐波及其倍数谐波在零线上是代数和相加,零线电流极有可能与火线一样大,甚至能达到火线的2倍,所以现在基本上火线和零线要一样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线中只有不平衡电流,正常的供电系统中这个电流远小于每相的电流,所以电缆可以细得多。三相负荷完全平衡 ...

谢谢你的解惑

网友:
新规是abcn一样,pe减半

网友:
理论上,如果三相电负载一样,零线电流为零,但实际应用中,很难做到三相平衡,所以零线电流不能为零,零线面积有一半相线面积即可。另外,家用的单相电,火线和零线的电流是一样的,所以要一样粗细。在工地上,现在要求是三相五线制。

网友(2020-11-01):
以前一直是3相4线,现在是3相5线学习了,家用电地线怎么搞?

网友:
三相供电主要负荷是三相电机的零线电流很小可以降低配置,居民用电之类的单相多路负荷零线上的电流不会超过功率最大那一路的相线电流的,三相平衡设计的好的话,分线点外三相电流互相抵销,零线上电流很小,但是居民用电负荷波动大不能确保三相负荷的平衡度一般采用零相等径的配置。至于地线线径,严格要求是要确保能多次通过使电缆后端过流脱扣器短路脱扣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