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两块intel 540S 360的盘,小白请教!

楼主(2020-06-10):
      从朋友那搜刮了两块坏盘,上机卡死,PE都进不了,潜水说是升级固件能用,一块升级固件后就进PE看了下,正常分区格式化,还暗暗窃喜,谁知道再关机就
认不到盘了。

      准备换板,其中H27Q1T8QEM6R的颗粒潜水得知2256K可开,但不知H27Q
2T8LAM9R的颗粒什么主控支持,还望高手路过指点一下。

楼主:
呃,再补一下图片。

网友A:
你个盘应该可以开卡,如果用58H开不出来,可以尝试用58xt开试试。
smart数据显示出现了大量新增坏块,开卡最好跑rdt再开,另外,海力士的漏电王的称号不是白叫的,不建议存重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个盘应该可以开卡,如果用58H开不出来,可以尝试用58xt开试试。
smart数据显示出现了大量新增坏块,开卡 ...

谢谢回复,之前你的牛贴也拜读过。H27Q1T8QEM6R这个颗粒应该没啥问题。我想问的是H27Q2T8LAM9R怎么处理,难不成做两个240的U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个盘应该可以开卡,如果用58H开不出来,可以尝试用58xt开试试。
smart数据显示出现了大量新增坏块,开卡 ...

这种主控板你收不  你收去当58XT开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主控板你收不  你收去当58XT开着用

我不收,有专门收这个板子拆主控用的,你挂闲鱼上卖卖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之前你的牛贴也拜读过。H27Q1T8QEM6R这个颗粒应该没啥问题。我想问的是H27Q2T8LAM9R怎么处理, ...

这2个颗粒是同制程的,H27Q2T8LAM9R双贴58xt做个512固态也可以

网友C:
理论上你这俩固态没有过5年质保,可是诡异的是,查不到

网友D:
英特尔的定制2258G主控普通工具是开不了的  只能换普通2258G主控   这个盘虽然看起来是零售版的标签  但是应该是随机子的  所以查不到 等于是OEM   虽然升级固件可以解决卡机问题 但是升级过程中有个BUG 这个没有掌握的人 升级以后很大概率不认盘了只能拆换普通版的主控解决   可以换2258G主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你这俩固态没有过5年质保,可是诡异的是,查不到

零售版标签 如果查不到=OEM 随机的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2个颗粒是同制程的,H27Q2T8LAM9R双贴58xt做个512固态也可以

谢谢回复!58XT掉起速来实在是惨不忍睹~~~不是太想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英特尔的定制2258G主控普通工具是开不了的  只能换普通2258G主控   这个盘虽然看起来是零售版的标签  但是 ...

呃,看来还是潜水不到位。心想就升级个固件能出啥故事,没想成事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你这俩固态没有过5年质保,可是诡异的是,查不到

哈哈,之前SN号我也查过了,没查到。什么渠道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朋友公司机器上拆下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英特尔的定制2258G主控普通工具是开不了的  只能换普通2258G主控   这个盘虽然看起来是零售版的标签  但是 ...

这个bug可以在升级中避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主控板你收不  你收去当58XT开着用

你打算多少出

网友:
联想的OEM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