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诉] 上传不了图片,提示没有合法的文件被上传,赶紧处理一下吧

楼主(2020-06-10):
拍了一些图,除了超低分辨率的可以上传,其余的都是6M以内,全都这样提示,很影响发帖

网友A:
电脑端目前图片分辨率不能超过4000px,如果超过,建议先用看图软件批量调整一下。手机端没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端目前图片分辨率不能超过4000px,如果超过,建议先用看图软件批量调整一下。手机端没有限制 ...

那图片就不高清了

网友:
各格式上传要求不同的,gif可以在6m以内,png在4m以内,jpg似乎在2m左右,这是我上传的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图片就不高清了

其实电脑屏幕的分辨率也就不到2K,建议把图片尺寸压缩到1M以内,其实也够清晰了。我一般压缩到1000px,500kb,貌似也还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电脑屏幕的分辨率也就不到2K,建议把图片尺寸压缩到1M以内,其实也够清晰了。我一般压缩到1000px,500k ...

从长期考虑的话,建议调整后的图片分辨率宽度不要少于1500px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长期考虑的话,建议调整后的图片分辨率宽度不要少于1500px

好的,谢谢骚版,下次调到1500px哈哈

楼主:
不发了。我用单反+2倍率的微距镜头拍了一堆图,机内直出jpg控制在6M以内。。。还得缩放。。。。。索性不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发了。我用单反+2倍率的微距镜头拍了一堆图,机内直出jpg控制在6M以内。。。还得缩放。。。。。索性不发 ...

能用上单反拍照,也导入电脑了。看图软件也就是几十秒钟的事,还能加快上传的速度,何乐而不为

楼主(2020-07-23):
引用 网友C:
能用上单反拍照,也导入电脑了。看图软件也就是几十秒钟的事,还能加快上传的速度,何乐而不为 ...

2:1倍率的镜头,C画幅机身,要的就是细节,缩放之后细节全无,不如不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2:1倍率的镜头,C画幅机身,要的就是细节,缩放之后细节全无,不如不发 ...

为了阅读方便,想要细节的话,建议对图片进行剪切调整,单纯的高分辨率并不是最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