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汽车LED大灯

楼主(2020-06-10):
最近碰到LED大灯模块,拆开看了下做工相当好,论坛那位大神知道LED型号、参数

网友A:
是不是正宗飞利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正宗飞利浦。

应该不会错,后面的散热铜片还有PCB与LED的焊接方式一般的小厂也做不来

网友:
正宗飞利浦的,这做工,不是一般山寨了的!去官网查型号吧!

网友:
感觉是正宗的

网友:
4串廉价的好驱动不好找。你这个多少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