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下没有热风枪这个IC怎么拆下来

楼主(2020-06-10):
拆修一个播放器,发现功放芯片管脚有问题,买来新的,发现肚子上有接地可能是焊上的,现在手上只有烙铁,只用拖焊能拆下这种芯片吗。

网友:
天然气灶走一遭。

网友:
风枪或加热板上吧!不过看上去你这板子不咋样……

网友:
如果你左右手协调够好,两根烙铁大刀头,两边同时加热,焊锡熔化直接用两个刀头夹起来。

网友:
脚先全部剪断,这个过程容易掉焊盘,要用小钳子慢慢来,
左面位置已经被你刮开了,用较大功率烙铁在那里堆锡,再持续加热,热量传过去之后,IC下面就能松动
我感觉装新IC对你来说似乎更难

网友:
只用烙铁可以拆的

网友:
1.堆锡,两边的引脚全部上焊锡,不过你的底下还有焊锡就不合适了

2.先剪断引脚(必须压紧引脚)详见教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63534
再用刀头电烙铁加焊锡到底部覆铜板加焊(或者用防风打火机把芯片倒过来烘烤)就能取下芯片

建议你还是拿到外面修手机的叫人家帮忙拆装一下吧,
因为装回去还要吧底部的焊上的,那是散热用的。

网友:
如果芯片不要的话,可以试试直接打火机,,,,,,大功率电烙铁也可以拆

网友:
可以拆下来。不是很容易拆。
我是用936温度调到最高。
焊盘堆锡,来回拖动焊锡。
利用焊锡来回流动加热底部的焊盘

网友:
这玩意儿是进水坏的吧,楼主拆不下来的话还是交给维修店做吧,拆下来装上去更难,还要处理焊盘,有可能还要飞线。9楼的说法比较专业。

网友:
楼主试试找个铜线完成U型,宽度可以放在两边管脚上就可以了,然后两边管脚和中间铜箔堆锡,很快芯片应该就可以下来,前提是烙铁功率要足够。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

网友:
用一根细的漆包线穿到整排引脚内,一只手拉住漆包线,一只手用烙铁加热引脚,随焊锡融化,横向拉动漆包线,就可以将整排引脚的焊锡脱离。

网友:
这还能比tsop48的flash和tsop56的ddr难拆吗?两边堆锡来回加热啊,实在不行就两把烙铁,一定要刀头或者马蹄头,尖头就不用指望了

网友:
建议请有工具的帮折下、焊上吧,费力不一定讨得到好哦。

网友:
铜丝绑在焊枪上,伸出两个叉围住芯片脚,拖动加锡。bilibili上有相关视频,没有风枪也能取下芯片什么的题目。

网友:
不要了的话,切脚,在芯片上堆锡,提高烙铁温度肯定能下来,

网友(2021-03-11):
学习中,感谢分享用打火机

网友(2021-09-01):
两把烙铁,芯片背面有散热过孔,背面过孔上点锡,烙铁(最好高频)一直加热,正面堆锡轮流焊,30秒搞下,焊的时候把脚位锡吸锡带清掉,散热地焊盘少量锡,,先焊一边最外侧两个脚定位,背后用高频烙铁加热把散热焊盘熔化,正面轻压IC,最后把脚拖焊,我就是这么焊过几块,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两把烙铁,把下面的烙铁固定好,板子放上去也固定好,解放双手,上面堆锡,很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