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个依维柯中控门锁

楼主(2020-06-10):
一直不明白锁机是怎么工作的,想象应该是个电磁铁

楼主:
图片编辑文字为什么没有显示?大家自己看自己想吧。

网友:
里面就是个小电机,我经常拆,我锁坏了.拆开换电机,不用换总成.

网友A:
这电机9v的还是6v的,不是四驱车上的差不多

网友:
我拆了一个夏朗中控锁

网友:
这就是门锁马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9v的还是6v的,不是四驱车上的差不多

280电机了,比那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