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可调电源

楼主(2020-06-10):
老设备需要,买了个可调电源,输出电压有6档,电流1A,使用感觉发热量比较大,用红外枪测试最高温度可以达到六七十度,拆开看看,感觉硅钢片没有压紧可能会发热,有什么办法吗?
外观

电压档位、正负极变换及指示灯

卸掉螺丝,是工频变压器

电路很简单,使用一片317

电压变换开关

正负极变换

电路板反面

硅钢片,感觉没有压紧,可能会发热吧,有什么办法吗?

谢谢观看!

网友A:
变压器太小了,容量不足。

最好不要买可调的,合适的固定电压的更好。

网友B:
主要是小功率工频电源质量没以前好,加上低电压输出线性稳压芯片分压,发热会更明显。建议买输出电压合适,芯片方案开关电源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太小了,容量不足。

最好不要买可调的,合适的固定电压的更好。

那不是要好几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小功率工频电源质量没以前好,加上低电压输出线性稳压芯片分压,发热会更明显。建议买输出电压合适, ...

听音乐还是工频变压器好些吧,开关电源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