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台yepo山寨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0-06-10):
CPU是J3455,现在是安装好系统后,不能关机或重启,不然系统进不了,一直死循环进入一个恢复界面。PE也进不了,只能IOS镜像安装,只能W10,主板上好像有两个BIOS芯片。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A:
野坡牌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野坡牌笔记本?

查了一下是叫远鹏

网友:
8G内存,一般应用应该够了。

网友B:
50包邮解君愁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包邮解君愁

那还不然拆屏幕呀!

网友:
排除外配试试看?  比如把键盘什么的拔了,就插个硬盘电池屏幕开机试试?

网友:
是不是又隐藏 的分区,试一下分区表重建一次。

网友:
硬盘在别的电脑上安装好系统,在放到上面试试。或进BIOS设置一下

网友:
两个内存颗粒?差点看成一个内存一个南桥(光线原因P6下面的颗粒看不到丝印莫名有点像NM10南桥)

网友(2020-07-31):
平板来说做工的确不堪入目了

网友:
收尸体研究

网友:
原版iso写入到u盘,再用u盘启动并安装,本质也是启动boot.wim进PE安装啊。原版镜像自带PE,应该不会进不了PE吧?建议换个高版本PE试试?

网友:
这货应该只能用定制镜像吧,就像之前win平板用的那种

网友:
要专用精简的系统才行,一般的系统装不起。

网友:
拆过一台华硕的,主板比你的大点,一个主板外挂一个聚合物电池+外挂一个硬盘。还有两个小尾巴带的喇叭,结束。

网友:
浪费了大量空间,那个电池可以做的很大的吧

网友(2020-12-19):
虽然是板载内存,但有8g,不差,nice

网友(2021-01-25):
uefi的bios,别刷bios,用原版的win10 ltsc安装试试,我的寨版昂达的cpu是z8350都能流畅运行wps,顺便用cirtrix连公司内网, 不算卡,j3455性能用wps绝对够了,高清电影也没问题

网友(2025-06-15):
牛逼的垃圾无风扇低功耗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