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朗琴H3500音箱,插着电隔天没反应了

楼主(2020-06-10):
正常使用,插着充电线一晚上,第二天没反应了,插充电线也没有该有的充电灯,开机插电脑等操作均无任何反应,
想问下有经验的伙伴,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不求能修好,但求能知道原因!谢谢
更新,电源没问题,而且可接18650电池的,电池正常,板子上电源输入端有电压4.2V的;
插着电过了一晚上,主板上哪个原件突然爆了?

网友:
首先确认电源是不是好的,然后从电源的输入查每一个DCDC电路

网友:
先分别更换电源和充电线试试。

网友:
指示灯都不亮,肯定电源有问题,先查充电器……

网友:
看着不错,不会修。

网友:
肯定电源有问题

网友:
电源有问题

网友:
朗琴H3500音箱,插着电隔天没反应了

网友:
看电源输入这边有没有电压

网友:
这种故障最烦人

网友:
U7好像是4056吧,看不太清,查下它的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
看看吧!虽然我不会修

网友:
是不是电路不起振!不起振查一下电容是不是失效

网友:
先查充电接口那电压是否正常,再查各分路电压(可量大电容两端)。

网友:
这里的U8是个升压芯片,从电池出来的电升压之后给主电路供电。
查下D1和D3看看。

网友:
先查充电接口那电压是否正常,再查各分路电压,一般都是电源故障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