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装个剪线插排,螺丝好讨厌

楼主(2020-06-10):
老早前3元买的。没注意,有3个螺钉特殊,拆不下,烙铁烫软,还是不行。都准备烫坏螺丝胶座拆了,忍住再想。试试把螺丝刀磨短,厚度也有所增加,这是重点。勉强把螺钉拆下。不知道坛友对这种钉怎么拆?

网友:
这种防拆螺丝,有没有别的方法。这个螺丝是学的牌照螺丝

网友:
0.75 公牛都2500w

网友:
只能拧紧的防拆螺丝,用在汽车摩托和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等特殊地方。要无损拆解只能小电磨和特细钻头,给螺丝开两个孔,然后用牛的插座专用工字螺丝改锥头,缺点太难给细钻头定位置。楼主的方法也还行,如果有螺纹胶真没办法。还有一种防拆螺丝两段结构,中间有一圈凹槽,用力拧紧后上段脱落,拧在里面下段留在设备里。

网友:
用最小的成本做最大的防拆

网友:
这种插座劝你丢垃圾桶。。。。。。。

网友:
螺丝打个洞,上断丝取出器,

网友:
按照国规,应该是用 特型螺丝的

网友:
开关接通不能有15欧那么大啊,估计万用表问题吧,不接开关,直接短接两个表笔,看看是不是也有15欧左右。要带1000W负载,接通电阻应该毫欧数量级才说得过去。

网友:
厂家用这个螺丝够狠,平时用着汽车牌照的那种防拆螺丝.估计这个插座的防拆成功率高,能拆下来的人不多.

网友:
螺丝头好像是有两个斜面,易进不易出?

网友:
你好讨厌哦。。。。。。

网友:
塑料都脆成这样了,扔了吧

网友:
06年到现在,还是不错了。

网友:
乘着现在活动多,撸个好点儿的用啊,这种该换朝了

网友:
这种螺丝没有好办法

楼主:
统一回。2006年出,14年,白壳确实脆了点,灰部可以,凑合用。螺钉头是有个斜面,刀一拧,就退。电阻是15左右,底数0.8Ω。后悔没拆开磨下

网友:
就这插排做工,不值得这样吧

网友:
我用树脂胶拆过M4的,自己做的起子,一条螺丝一把起子

网友:
我08年装修的房子,这两年,先后有大件下岗淘汰,插排这种不起眼却很重要的东西,上个月不管好坏统统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