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卸tl-wr842n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0-06-10):
手头一台哦300m无线路由器,型号: tl-wr842n动手拆开,具体见下面系列图片

网友:
QCA9533+1M+8M,日常两三个人用用还是可以的。我有个硬改成4+32M,刷了openwrt,只用来接收,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玩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有台v7.0的,想问下v4系列的和v7的有什么区别吗?我看主板一样,而且好像都是8MB+1MB。

网友A(2021-10-20):
你好,我想问下,r28、r29的阻值,感谢

网友(2021-12-13):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下,r28、r29的阻值,感谢

在线实测:R28=150Ω;R29=510Ω

网友(2022-12-23):
谁知道V7版本什么样?

网友:
1MB的flash好小啊,

网友:
V7版本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