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天之眼导航一体机闪屏 有办法维修么

楼主(2020-06-10):
天之眼导航一体机改家用,用了一段时间就开始闪屏,开机有时进桌面才闪屏,有时没到桌面就开始闪,直到黑屏无反应,拨电重插,又重复,各位高手,有办法维修么

电源用的12V4A的监控电源盒

网友A:
明显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电源功率不够

都用了4A的电源了不至于不够吧,这种机器最多1A多一点就够了,应该还是内部有原件坏吧,也可能是内存芯片坏,要具体测过才行

网友:
查供电负载电容看看

网友:
象是背光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