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锐捷RG-WALL1600-CC硬件防火墙全网首拆,有人能维修吗

楼主(2020-06-10):
机器是咸鱼100多买的
GE4 GE5常亮 其他端口正常 GE4 GE5也能用 平时只用到GE0 GE1
拆一下 我也不会修 估计是网变坏了
那个USB延长线是我自己换的 原厂的坏了识别不了U盘

谁会修 我寄给他修

网友A:
主要实现哪些功能呢

网友B:
这电源有点,厉害了。这真是锐捷吗?

网友C:
能用修它干嘛?端口没问题就不是网变或者交换芯片的问题了,可能只是控制亮灯的三极管坏了的问题

网友D:
灯常亮,是主芯片被雷击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修它干嘛?端口没问题就不是网变或者交换芯片的问题了,可能只是控制亮灯的三极管坏了的问题 ...

我发现 常量的网口 插上网线 我用shutdown命令 网口灯会暗一点 noshutdown 网口灯就和正常的一样亮 但是不会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常亮,是主芯片被雷击坏了。

应该不会雷击 我收到是好好的 用了一段时间 突然就出现了常量情况 设备是UPS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实现哪些功能呢

防火防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有点,厉害了。这真是锐捷吗?

是的 直接把适配器内置 我也是第一次见

楼主:
关于性能我说下 官方说吞吐250Mbps 我实测PPPOE 150Mbps下行 CPU就100%了 静态可能好点 没开任何安全策略 仅仅单线程下载文件,安全策略防病毒全开 50-80Mbps,ping防火墙有丢包。最后我直接限速30Mbps  安全策略全开 不丢包了,确实跟不上时代了,我把他给单独一台服务器做出口用。

网友:
锐捷啊,防火墙啊,这玩意各家都好贵的,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服务费,不续费的话不给更新特征库

网友:
灯常亮,基本上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