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跟安防相关的显示设备

楼主(2020-06-10):
经过官网查询这个厂家是做安防设施的,具体这个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网友:
餐厅里的服务铃接收端,显示桌号

网友:
接收无线红外探头,门磁等信号,然后显示一下几防区

网友:
又是数码管又是电位器,改成音响吧,换喇叭

网友:
我买过几台这个报警器,不错。不过现在都用摄像头了所以这个闲置了。他家的报警器一般用个3年会坏

网友:
2防区报警!
防盗报警主机,无线的检测头分布各个布防点

网友:
里面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是多路报警显示用的,能显示哪一路被触发了。。。。

网友A:
这就是呼叫器主机啊,有对应的无线开关,设置好后,一嗯,就响,然后报几号摁的,应用场景是医院或者饭店之类的

网友:
远程报警辅助终端。手持巡逻的。

网友:
看各大神的回复,基本知道是什么设备器材了,论坛真好!

网友:
防区报警接收器吧!

网友(2020-07-12):
红外线报警器来的啊,做工很好啊

网友:
哎呀,我还以为是个液晶屏,原来是个好大的数88

网友:
多用途报警接收器,医院用的多些。

网友:
这种防盗主机做工那么完美啊

网友:
没拆之前还以为是屏幕呢,拆开看是大的数码管

网友:
还以为是显示屏,没想到是数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呼叫器主机啊,有对应的无线开关,设置好后,一嗯,就响,然后报几号摁的,应用场景是医院或者饭店之 ...

叮咚,33号机呼叫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