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A3000 四串主动均衡板PCB

楼主(2020-06-10):
ETA3000 四串主动均衡板,这是我第一次花了一个下午画的板,用得是自动布线。行不行就等着打板回来试试看,反正5块钱来的。

补充内容 (2021-2-26 14:12):
原先的板有问题,下面的连接是我最新版本的,验证过的。
https://oshwhub.com/ewhz_88/eta3000-zhu-dong-jun-heng-ban

网友A:
过电流的走线加宽,用排线最好在输入端加tvs二极管,不然连接时容易烧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电流的走线加宽,用排线最好在输入端加tvs二极管,不然连接时容易烧ic ...

布的是0.5的线,过1A左右的电流应该没问题

网友B:
等楼主的成品,方案总成本大概多少米

网友:
21串可以用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楼主的成品,方案总成本大概多少米

一个小板成本5块钱左右吧,就IC贵点一块多一片

网友C:
碰巧最近也在搞这个,给四串电池组用,昨天刚焊接好,今天继续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碰巧最近也在搞这个,给四串电池组用,昨天刚焊接好,今天继续测试

你测试芯片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做个级连吧,8串也组合用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级连吧,8串也组合用的最好。

把板割开,然后把第一块板的GND和第二块板的Vcc接在一起就是八串了

网友E:
楼主用的IC太贵了吧,哪家的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IC太贵了吧,哪家的什么型号?

一块钱左右一片IC不贵吧,我找不到更便宜的了

网友(2020-09-01):
官方电路嘛

网友:
电路太简单了

网友:
lz啥时候做个三串的?

网友F(2021-01-04):
M币好贵,但是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币好贵,但是还是感谢分享

感谢楼主提供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提供分享!

这个版本有问题就不要下载了

网友:
ETA3000用在2串上还行,串数多了不太好吧

网友(2021-02-14):
引用 楼主:
一块钱左右一片IC不贵吧,我找不到更便宜的了

淘宝有8分3钱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