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老Q的空调鼓风机居然罢工了,研究半天后居然反转了,什么情况?

楼主(2020-06-10):
老Q十一年多了,基本上也没犯过什大毛病。上周日带孩子出去玩,因为周末,考虑到人车可能比较多,开着老Q出去吧, 车小好停车。去了以后果然,到处都是车,看来周末节假日周边游开小车出去还是比较明智的。去的时候一切正常,因为是露天停车场大太阳下晒了一天,下午四点回家的时候,因为太热了,就把空调打开了,感觉还不错。半路去了加油站加了油。加完油走的时候发现开空调鼓风机不转了。按开空调AC开关,压缩机启动。完了,鼓风机罢工了。开着车窗跑回家,幸好加油站离家很近。
到家后就开始检查,保险丝没问题。难道是鼓风机坏了?于是把鼓风机拆下了,QQ的鼓风机很好拆,卡扣掰一点一拧就下来了。断开插头,发现插头上全是铜绿,看来进水了。拆解鼓风机后,发现确实进水了,但是怎么进的不清楚,这里不是研究的重点。电机拆出来,碳刷还有一大半,碳刷线上有铜绿,转轴有油污水的混合物,找节气门清洗机喷了喷,擦干净上点润滑脂。也没看出啥问题,原位装上后,通电开风机,转了,但是没有风?开到最大档,一点点风,管道漏气了?不能吧,开始排查,也没弄明白。等休假再折腾吧。

第二天休假,出去转了大半天,想起来这事了,开车跑了趟4S店,看看有没有在修的QQ,看看商量找个风机代换一下看是什么毛病。电工忙完了过来看看,是没有风,开到最大很小的风。问他能不能找个在修的QQ借个鼓风机试试看。电工直接从仓库找个新的出来,说还有个新的库存,先试试看。接上去结果风呼呼的,看来是鼓风机问题了,但是是什么问题他也不清楚,换个新的加工时费得两百多,得了,我回去考虑下吧,谢过师傅,开车回去,到家后觉得不对劲,风扇转,说明电机没问题,而且各个档位转速都没问题。突然脑子灵光一现,会不会是电机反转了?于是打电话给公司附近修电机的,他也搞不清楚为啥电机会突然反转,也没动过碳刷,谈论了一会,说网上买个新的吧,没法修,就算修也不值得,修的钱也能买个新的了。好吧,自己研究吧。把鼓风机又拆了,看看碳刷是不是装反了,结果白折腾了,碳刷反过来根本装不上,两根线长短不同,原样装回去了。

又想了一下,既然是反转,直流电机把正负极倒过来应该就可以了吧。于是上车,装上鼓风机,把插头取下,用镊子把正负极插针挑开,反过来接上,通电,开机,哇塞,有风了,四个档位都正常。看来搞好了,又省了七八十块钱。因为就自己在家折腾,满手油乎乎的也没腾出手拍照片,大家只能看字了。也不知道这样接着会不会影响别的电器。

现在很纳闷,为啥鼓风机突然不转了,清理后为啥变成反转了?

网友A:
会不会这些年一直是反转?因为没坏过,所以也不会专门检查风机是不是反转。
因为扇叶的弧形弯曲度问题,反转风量会减小,但是不会特别小。虽然不如正转效果好,但是还不会明显影响空调的性能。
就像家里电扇你把手放电扇后边不像电扇前边那么大的呼呼的风一样。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把现在用的风扇反接让它反转开出去溜一圈,感觉一下制冷效果有没有明显差距。

楼主:
没有,都正常。反了装不上。有卡口,装不反

网友:
磁铁装反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都正常。反了装不上。有卡口,装不反

我说碳刷盖

楼主:
都有卡口,装反了装不上

网友:
应该是磁铁装反

楼主:
磁铁没拿下来。只把碳刷取下来清理了。

网友B:
磁铁装定子外壳上,那外壳装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铁装定子外壳上,那外壳装反了吧?

好像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铁装定子外壳上,那外壳装反了吧?

装反的概率是0,外壳和碳刷盖都有固定的卡口,任何一个位置不对都装不上去。所以这才是奇怪的地方

网友C:
简单点的,正负极接反了?

老Q的空调相当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点的,正负极接反了?

老Q的空调相当不错

老Q空调效果确实不错,我07年老Q前几天打压查漏换了个副厂冷凝器又满血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这些年一直是反转?因为没坏过,所以也不会专门检查风机是不是反转。
因为扇叶的弧形弯曲度问题,反 ...

反转风量特别小。开到最高档,还没有正常最低档的风量大

网友:
我接触过很多比较精密的医疗设备直流电机,也发现过拆动后转向改变的问题,不清楚原因,也是把正负极调转一下就行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点的,正负极接反了?

老Q的空调相当不错

QQ?还是第一代Q7?

网友(2024-03-01):
你拆开电机检修电刷的时候,把电机本体的头和尾掉了个头安装造成的。等于是作为定子的磁铁的方向反了,所以,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