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12焊台是否成为鸡肋 高频焊台已经白菜价

楼主(2020-06-10):
现在T12焊台套装普遍在100元左右 成品焊台在120-150之间,稍微有些名气的已经达到了180甚至更高的价格
但是PDD和TB高仿203H已经在170-250左右,相比普通T12只贵了50元 甚至还比某些成品T12便宜
203H属于高频焊台 从原理上注定比T12回温速度快 ,T12烙铁头由于发热芯问题价格居高不下,长久使用注定耗材费用不低

T12不如936便宜够用 又不如直接上高频   是否鸡肋呢

网友A:
已经换高频了,t12太容易坏了一年最少5-6个费用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换高频了,t12太容易坏了一年最少5-6个费用太高

早换90W高频焊台了,好用回温好快,4平方线焊接无压力,是工频无法对比,重来不看好T12

网友:
果断高频,一个是头子省钱,二是回温度快,

网友:
t12和高频什么区别啊?936算哪种的?

网友B:
换高频了,国产头子坏了n个,贵,不是烧断,是头裂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高频了,国产头子坏了n个,贵,不是烧断,是头裂开

什么型号的高频

网友:
国产t12头容易坏。。高频肯定好点,,家里有台奥科。

网友:
tb大把的电子厂淘汰流出的白光烙铁头,二三十块不包邮,销量还都不错,不理解一个损耗品怎么这么保值

网友(2021-06-28):
现在我不看好T12
贵了
再也不是白菜了!
我选择离开T12
转投高频焊台的怀抱!
SMD205就好啦!
便宜够用!
回温好快,是工频无法对比
小件就用回936/937

网友C(2022-09-19):
是DIY的t12鸡肋。本来这玩意是简单的弥补936导热不好的缺点,DIY的板子程序非常激进开机加热速度还要对标高频、JBC之类的,什么6秒8秒啥的,不想想这玩意天生是这种料吗各种加电压加电流导致头子很不耐用,简单的弥补措施完全被疯狂压榨,去看看人家白光原装其实加热很温和的,DIY的完全丧失原装稳定耐用的特点。搞得除了升温快一点对比936没啥优势,就现在各种山寨936对付日常使用也比T12安全而且从头到脚都便宜,如果没有什么特殊需求936是目前最优选,需要焊接大焊点就弄个高频。JBC之类的我相信一般DIY玩家用不上,比如JBC210专门为焊接精密器件而设计的,除非天天像专业修手机主板的焊头发丝。

网友(2022-10-22):
引用 网友C:
是DIY的t12鸡肋。本来这玩意是简单的弥补936导热不好的缺点,DIY的板子程序非常激进开机加热速度还要对标高 ...

那用啥烙铁呢

网友:
电源自己有,t12手柄头子控制板一起只要30多,比高频还是便宜多了,体积小,不担心高频感应损坏敏感器件,也有适合人群

网友D:
T12 一个 616 控制板 几元钱就搞定的,非要去整 铝壳 OLED 数显 什么的花里胡哨的的高级感。 然后和高频比肩成本,当然是找虐!(奥托怎么装饰也成不了奥迪)

业余偶尔焊几个点 ,一把牛肉T12配笔记本电源,收纳是真方便,价格也就60元。高频焊台占桌面,没有专业用途还是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T12 一个 616 控制板 几元钱就搞定的,非要去整 铝壳 OLED 数显 什么的花里胡哨的的高级感。 然后和高频比 ...

有同感,两个t12够用了,还有936一边吃灰呢。高频是以后的事

网友:
DIY的T12头子太贵,打算买高频了

网友(2024-06-16):
一把白光452用了好多年,

网友:
只贵50元,那肯定直接入高频吧

网友:
我买的白驹T12 200多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