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 自己维修杂谈

楼主(2020-06-10):
电动自行车已经相当普及了,但有时发生一点小毛病如果可以自己解决,起码可以防止被不良修车铺蒙骗。车胎慢撒气是一个有车族常遇到的问题,最常见的是车胎有漏气问题,较少见是车胎打气的部位的美式气门针或叫气门芯因老化发生漏气,在淘宝花几块钱买一个专用板子和几颗气门芯自己就可解决。最近一段时间骑车时发现,打开电源开关,拧旋转把但电机没有加电,开始以为是旋转把出了问题,后来发现按几下刹车,功能就恢复了。我们知道按紧刹车时发生两个作用,其一刹车线被拉紧引起刹车动作。其二,在车把上刹车电源开关压紧断开电机电源。在有些比较旧的车刹车线变涩或刹车闸部弹簧无力引起刹车把不能完全复位,引起刹车电源开关仍处于压紧状态使电机电源断开,这时反复压紧松开车把就可自行回复。

  • · DIY|主题: 2, 订阅: 0

网友:
两张图上的东西我都买得有库存起的,骑摩托车都成了老司机+维修工了。

网友A:
刹车把手上的开关是刹车断电功能,要控制器有这个功能并且断电反充电

网友:
刹车断电开关经常出问题的,真的需要多备几个自己换。

网友(2020-11-17):
引用 网友A:
刹车把手上的开关是刹车断电功能,要控制器有这个功能并且断电反充电

这个回复有意义,提供了一个电瓶车反充的思路

网友:
千万不要在铜气门嘴上装铝盖子

网友:
刹车开关我也最近两天两辆车换了2个,
这些和电动车其他开关都得囤积一些,
现在的配件质量差,一年要换几个,
外面修车不靠谱的,
比如昨天我给小孩的电动车充电,
发现两个刹车开关都不亮,
拆开一个,
一个是坏了,另一个根本没接好,
然后车龙头里的俩个行车灯连灯座都不翼而飞了,
就是外面修理铺干的事,
自己修绝对没这个问题

网友(2022-08-11):
嗯嗯,以后人工最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