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吐槽一下,这种便宜充电板很垃圾,完全信不过

楼主(2020-06-10):
用来充18650给小功放使用,使用中发现,电池电压低至2.0也不能保护。于是换掉保护电路的dw01和8025,低压依然不能保护。短路、超压却能保护,呆会再说。
万般无奈,换一块有保护板的手机电池来用。
于是继续充电,咦,怎么断电了。。。测量,超压断电启动,但电压只有3.8V。日了狗了。
于是干脆去掉,只使用手机电池的保护板,继续充电。又过一会,充电电流显示为0了。测量电压,只有3.89V!这次保护的却不是保护板(因为跳过了),而是那块4056!它只能充到3.89V就停充!!!!!!什么玩意!!!!!!

停充是4056的质量问题,保护板却是电路设计的问题!用的留个心眼吧!好在短路保护有效,不至于会出事故。

网友:
我买了5个这种带保护的4056,放了很久一个都还没用过。。。都是用手机电池的保护板。

网友:
我也买了几十块这个充电板子,广西民族学院店买的,用在太阳能电池板充18650一直使用正常.

网友:
好奇是因为元件质量不好还是板子布局有问题呢

网友:
一直用4056充电,没用过带放电的,据说充电电流过低也会停冲

网友:
我在广西民族学院店铺买了30个这保护充电板,就是留着用,不知道能否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我也买过,用了也有问题,它的保护板好像有问题,和资料上的不一样,最后还是拆手机上的好用

网友:
1688上5毛一个买了20,免邮个,用不完

网友:
贝旭医用红外线体温计

网友:
这质量也太差了吧

网友:
焊接的时候MOSFET可能有一边击穿了。。。

网友:
谢谢提醒。好像是香水充电宝的板子

网友:
买的几块同款,没有遇到问题
LZ检查一下你的万用表是不是电量不足了,测什么都偏低
另外打孔上螺丝的地方是不是弄短路了?

网友:
买过几块,正用两块一直没发现什么问题,楼主检查一下接线。怎么OUT+-都上的镙丝?还有你的101和102电阻好像位置装反了,你再找个手册检查。

网友A:
发现有问题,应该直接换备用板试验,你该不会只买了一个吧

如果同样的板出同样的问题才能说设计有问题吧,如果换板就好可能是元件有问题

这板子弄这么脏         还拧了这么多螺丝     又自己换了一堆元件,

最后怪设计问题不妥当吧,

网友:
充电保护板,质量有优劣,我买的5串电动工具保护板,充不满电

网友:
只有一个就断定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这个方案已经做得很成熟了,还是先检查一下自己万用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有问题,应该直接换备用板试验,你该不会只买了一个吧

如果同样的板出同样的问题才能说设计有问题吧 ...

明眼人

这类板子虽然便宜,但我用了这么大量从没见过有问题的……
锂电充电、保护芯片比较特殊,由于锂电的脆弱性,这类IC有不小门槛,所以再便宜的芯片想遇到问题也是极少见的……
不要看新闻里时不时有电池起火报道,但除以使用量,那概率真的比买彩票中百万大奖还低得多

网友:
哪里有3.89V的4056?我正在在不满电的充电板,3.9V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