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微波感应太阳能庭院灯拆解+原理图

楼主(2020-06-10):
微波(雷达)感应太阳能庭院灯,微波感应模块(板号:XC-T8  FR4-1.0mm)组成:EG0001 微波感应传感信号处理芯片(SOP8封装,无丝印)、微波管BFR520T(SOT-416封装 ,丝印N2)、XC6202线性稳压器(SOT23-3封装,丝印66MX)。太阳能控制板组成:SOT23-3封装 丝印E50D为4.2V升压到5V的芯片,DW06D为二合一锂电充电保护芯片。

网友:
图片很清楚 谢谢分享

网友A:
6脚为低电平A19T才会导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脚为低电平A19T才会导通吧

图画错了,A19T为场效应管!

楼主:
请注意:新装电池时DW06D(包括DW01)处于保护状态无输出,需用充电器充电激活一下,才有输出。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啊?看起来不错

网友(2022-03-07):
挺有意思的产品。。。还分析了高频部分

网友(2023-05-05):
有几个板子,学习下

楼主(2025-05-15):
简单的锂电池保护板激活就是对接有锂电池的保护板,通过保护板对锂电池进行一次充电。

当锂电池保护板因过放、短路等触发保护机制进入休眠状态时,需通过以下方法激活才能恢复正常功能。以下是常见的激活方法及注意事项:
一、激活原理
锂电池保护板的核心功能包括过充、过放、短路等保护。当电池电压低于过放门限(如2.90V±0.08V)或触发短路保护时,保护板会切断电路进入锁定状态,需外部干预才能恢复。
二、具体激活方法
1、‌低压小电流充电激活‌
使用低于0.1C(如电池容量为2000mAh则电流≤200mA)的电流缓慢充电,直至电压回升至保护板释放阈值(如3.0V以上),保护板MOS管重新导通。
‌注意‌:需使用具备恒流功能的充电器,避免高压直接冲击导致二次损坏。
2、‌脉冲激活法‌
通过间歇性脉冲电流(如间隔1秒的短时充电脉冲)刺激电池,促使保护板检测到有效电压信号后解除保护状态。
适用于传统充电无效的情况,但需专业设备操作。
3、‌强制唤醒(适用于部分保护板)‌
断开负载,用万用表测量B-(电池负极)与P-(放电负极)间电阻,若为0Ω则保护板正常,可通过短时连接充电器正负极至保护板对应接口强制唤醒。
三、注意事项
‌安全优先‌:激活过程中需监测电池温度,避免过热引发风险。
‌参数匹配‌:确认保护板技术参数(如过放门限、均衡电流),不同型号可能需定制化操作。
‌无效情况处理‌:若上述方法无效,可能是电芯已损坏或保护板故障,需更换硬件。
四、预防保护板锁定的建议
避免电池深度放电(如长期存放时保持50%电量)。
定期检查电池组单体电压均衡性,防止过放差异。
‌总结‌:激活方法需根据保护板类型和故障原因选择,优先尝试低压充电,复杂情况建议由专业人员处理。

实测保护板无输出电压

保护板需要激活原因

保护板激活方法

2节锂离子电池保护芯片HY2120激活方法
参考资料:
1、西瓜视频布衣说电气《太阳能灯维修》
https://v.douyin.com/rIm7l3CWDyg/

2、锂电池保护板芯片DW01工作原理

3、2节锂离子电池保护芯片HY2120规格书

网友:
感性灵敏吗,通电时长怎么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