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收了几个中兴B860A V2.1T 结果发现是高安版 固件还要50

楼主(2020-06-10):
不知道这个高安版是什么意思?
能否通过类似maskrom模式刷机呢?
还是CPU和uboot之间达成了某种大P眼子交易,不让启动别的系统?
改 armbian sx05re 看来是不可能了
ttl 竟然不让输入 大家引以为戒吧

网友:
同问高安是什么意思啊,今天同城买了一个mgv2000.希望能够刷机

网友:
好像高安是指加密

网友:
用编程器行不行?

网友A:
既然有固件卖就肯定有办法破解

网友:
这玩意是自动升级的,好像几个月就会升一次,多了些广告 打了更狠的补丁。
意思就是专机专用,不能破解后去干别的了。

等吧,不一定啥时候那位大神发善心会破解后公布出来呢。以前 5位数 6位数密码 能用软件算出来。
现在直接让扫码发给厂家, 目前没有破解扫码的方法。

不知拆了emmc 上编程器 写低版本固件行不行呢?

网友:
你这还不错了,B860AV2.1U,我还有个,二维码的ADB,没网卡,刷到7%报错,也不知为啥)

网友:
高安就是高安全

网友:
只能看能不能刷低版本的了。tll是不会认的。

网友:
猜测高度安全的缩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固件卖就肯定有办法破解

应该是类似以前忆典只能刷yunos的情况,CPU内置了安全功能。
能刷的都是原始固件修改来的。
@20768797 编程器太麻烦了, 估计也是只能刷入和CPU加密配合的固件。
@snow2sun 估计和N1的降级uboot还不一样, N1应该是纯软件的uboot限制, 这个有CPU的参与。

网友B:
高安一般是指uboot(启动引导)是加密的,和手机锁bl(bootloader)是一个原理。
刷错必砖!
一般只能刷原厂修改/精简的固件,刷第三方固件的可行性极低。
这也是我讨厌中兴盒子的重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安一般是指uboot(启动引导)是加密的,和手机锁bl(bootloader)是一个原理。
刷错必砖!
一般只能刷原厂修 ...

不仅是uboot加密吧,而且还要CPU配合。
不然通过编程器或者 maskrom 就能破解了

楼主:
@20768797 @waenzht

找到一个说的比较透彻的地方,可以彻底放弃这个盒子了。 拿不到对应的加密文件就没救了。

http://www.7po.com/thread-789278-1-1.html
看到不少人刷了别的省份或运营商的固件变砖的情况,前面也发了线刷第三方固件的救砖贴。应该说的是:中兴B860A在硬件和固件上各省份和各运营商的方案不止一种,所以千万不要互刷。而且有的固件采用了Amlogic高安方案用RSA加密,uboot、recovery、ota包都可以加密,因此不是同一省份同一运营商的,刷了一定变砖。
我的机器是天津联通,比较幸运的是刷之前备份了upgrade目录下的所有文件,而且这个机器没有采用高安加密,我看了四川、上海、江苏电信、移动的固件都有加密,所以以下内容不敢保证对你的机器适用,但或许也能帮你救回来。

网友:
咸鱼上看有刷机包嘛

网友:
已把“中兴”这两个字加入黑名单了

网友(2020-09-14):
看来这个有难度啊。。。。。

网友C:
买刷机包被骗了30块,说是u盘的问题其实就是骗子!

网友:
不刷机,直接安装第三方桌面和APP可以吗?就当电视盒用
只要不玩sx05re 之类应该无所谓吧?
sx05re 只要root了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刷机包被骗了30块,说是u盘的问题其实就是骗子!

盒子值不值30元都是问题,还花30买固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