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坛里的多功能维修灯(X203)

楼主(2020-06-10):
选的24.9的标准版,然后又减4块,相当于19.9包邮。
现在这款标准版减配了,没有磁吸,没有180旋转了。
没事拆开看看,换一下电池,改改接口,改一下充电,亮度不错,电池1500mAH的,开原色灯折腾一个多小时,就差不多没电了,准备换个3500mAH电池,接口改成C口的,充电方便些。原装充电是500mAH的,准备改个1A的4056上去,缩短一下充电时间……

网友A:
这设计用在啥场合?手电放额头上?矿灯?

网友:
维修灯,看宣传 注意是修车 一类的维修场景使用。吸到钢铁材质的门或者架子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设计用在啥场合?手电放额头上?矿灯?

三个灯适合不同场景,可吸   可挂  可旋转

网友B:
我也买了,一直在等哪个拆呢,灯不错,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一直在等哪个拆呢,灯不错,管用

这字体咋这么霸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8块吗?

不是那个套餐

楼主:
更新一下C口改装效果,

网友D:
X203的 非充电版本 7元包邮 买了5个 等收到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X203的 非充电版本 7元包邮 买了5个 等收到看看

我也买了最便宜那个所谓非充电版本,实际上是可以充电的啊,也有磁吸。 但是我扣除优惠券后是15元,还真不知道你们怎么弄得这么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了最便宜那个所谓非充电版本,实际上是可以充电的啊,也有磁吸。 但是我扣除优惠券后是15元,还真 ...

有个40优惠卷 下单9.9 返利30% 到手7.3包邮  昨天卷领完了 但是领完了还可以买 有卷的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了最便宜那个所谓非充电版本,实际上是可以充电的啊,也有磁吸。 但是我扣除优惠券后是15元,还真 ...

之前是  有35卷 下单14.9吧 我也买过  不过我买的时候只有6302  X203没有不充电的版本 今天才有的   之前买了12个 今天又买了11个 看没发货 就退了5个 重新买的X203不充电的版本 之前6302有货的时候  X203不充电的都没有  不过  6302也挺好 3节7号   个头比较大  刚看了下  X203应当比较迷你了 估计一个手电筒大吧    6302的确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40优惠卷 下单9.9 返利30% 到手7.3包邮  昨天卷领完了 但是领完了还可以买 有卷的话 ...

哦,没有见到40的优惠券,我只领到35的,所以到手是15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是  有35卷 下单14.9吧 我也买过  不过我买的时候只有6302  X203没有不充电的版本 今天才有的   之前 ...

反正我感觉这电筒很不错,虽然写着不充电,但是实际上是充电的,而且还有磁吸,手感也很好,就是感觉散热面积有点小,估计长期用会光衰。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C口改装效果,

不过你没买那个3节7号的 6302啊  感觉这个体积有点小    6302比较大

网友:
撸了也是吃灰,看到这散热就死心了

网友:
请问灯头端两侧的黄色塑料如何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