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个内置HomePod低音喇叭的冲击波2.1低音炮CB-56B

楼主(2020-06-10):
今天下班 开了电脑听了会歌 突然低音不响了 怀疑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开拆

先看正面 前面非常简洁 一个冲击波的LOGO  LOGO的下面是一块VFD显示屏 显示音乐频谱
显示屏下面最大的旋钮是总音量 下边三个从左到右 依次是 低音 左右声道调节 和高音

屏幕点亮效果 目前没播放音乐 显示屏的频谱无变化

背面依然非常简洁 只有冲击波的型号 功率也没写
开关跟保险也在后面

直接开拆 拧掉后面的螺丝即可去下 电路板细节

两颗红宝石电容特写 25V 3300μf

一颗硕大的变压器 挺沉的

接下来的主角 HomePod的低音单元

喇叭背面的散热孔

侧面也有散热 这个喇叭巨沉无比 磁铁也很大

音响自带吸音棉 效果还可以
低音不响的原因就在这根线 接触不良 重新接了一下 恢复正常

最后看一下HomePod的高音 音质没的说
到此 音响维修结束 就是线头松了 接上继续服役 哈哈哈
音响试听的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V411C79M
欢迎各位一起探讨 不喜勿喷

网友(2021-01-19):
homepod的高音跟卫星箱高音频段重叠会比较难听吧,做个分频好些

网友:
这个做工至少十年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