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用PE系统可以在网吧上网

楼主(2020-06-10):
这是本人去年的经历:用U盘装“数码之家五合一PE2013版”,先在自己电脑上启动,确保没问题后,跑到一家环境比较好比较干净的网咖,直接找台机子,插好U盘,开机按DEL进入到CMOS设置,把USB设置为第一启动项,然后重启就可以看到已进入U盘系统菜单,选择“win8PE”,等待进入桌面,然后调好分辨率,设置好网络,打开浏览器,竟然真的能上网!打开B站竟然也能流畅播放!可以运行一些软件(包括office)!你信不信?

如果你嫌网费贵,如果你没有游戏要求,或者是不喜欢网吧的花哨桌面,或者只是拿来做个PPT……当你出门在外电脑不在身边的时候,这种方法可以考虑,但是,此方法不提倡,风险需自行承担。

网友:
小心挨揍,这都敢去。

网友:
WinToGo装到u盘

网友:
几年前有一次同学想上网去网吧,正好我带着本子,插上网吧网线,能获取到IP,但网关与同学开的那台网吧机不一样,手动设置了一下就可以上了,估计是计费系统跟网络是独立的,如果计费系统与路由挂勾,这个招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我再告诉你个更舒适的东西,windows to go,剩下的自己搜吧

网友A:
可能楼主觉得医院饭堂的饭比较好吃

网友:
这个N年前就知道的东西了,现在的网吧电脑甚至能进BIOS锁内存和CPU睿频
但是人家的平台会显示异常在线,就跟以前破解一个原理,除非你网络隔离,而且也会有人巡逻
被人发现会很丢脸,你下次都不敢进这个网吧
就那几块钱,何苦呢

网友:
早就可以 只是人家会发现非计费在线

网友:
节省网费10元,花费医药费1000元

网友:
喜欢pe的速度。想知道pe能不能装到硬盘上当系统用。要求不多,能装office、能上网、能装个杀毒软件,不玩游戏。pe上装驱动是不是重启后得重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楼主觉得医院饭堂的饭比较好吃

用这种方法能把自己送进医院,只能说明自己太菜不要一直都连着网,非必要时下线,不要全神贯注去上网,有网管过来时提前关机装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种方法能把自己送进医院,只能说明自己太菜不要一直都连着网,非必要时下线,不要全 ...

你这是上网娱乐还是自己找累……?

网友:
PE系统功能相对简单,可以用于上网。但网吧里面对众多不同使用者就不合适。

网友:
那我直接用我的linux分支Manjaro的安装U盘比pe上网好用多了,pe有的时候网卡还不一定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