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在线求教,三串四并的18650电池如何充电?

楼主(2020-06-10):
       在某宝撸了一个12V30W的LED灯珠,用了三串四并的18650电池供电,组装完成后发现充电是个问题。
请教一下坛子里的大神们这个电池组如何充电?

网友A:
我也想做,当时我的想法是:18650的保护板带均衡是必需品
第一:买个12.6V的充电器,
第二:买升压板或者降压板可恒流的(还有种高级点的恒压恒流输出,,输入电压5-24V的那种)

纯属外行看法

网友:
平衡充,或者带均衡的保护板

网友:
有平衡充的用平衡充,没有的3块4056也就直接做出来了。再不行就整个12.6V的充电器给它充。基本太大的问题没有,但是最好保证你的四组电池都尽量一致

网友:
楼上的基本说全了,看你电池一致性怎么样,一致性好直接可以使用专用充电器或恒流充电器充电,最好有保护板,锂电池发生火灾爆炸就是这个原因,充电没有截止,高温等。一致性不好你最好使用平衡充,最好能显示每组电压都显示的。你并联的电池不知道选的怎么样,一致性要好,你都不明白怎么充电,估计也没选,直接并的吧,这个电池组你小心点吧,注意安全。

网友:
最便宜的B3充电器 满足你的要求,就是电流小点。

网友:
简单点买个"12.6VDC款电动工具12v手电钻3串锂电钻保护板",才3~4块钱。再用12.6V的锂电钻充电器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做,当时我的想法是:18650的保护板带均衡是必需品
第一:买个12.6V的充电器,
第二:买升压板或者降 ...

用这两个行不?

网友:
直接用索尼的充电器  有1.7安的  速度还可以  那样就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