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龙威线性电源故障维修

楼主(2020-06-10):
60块淘来的龙威PS-305DM故障电源,通电无输出 有显示 回来一顿拆检 最初猜的是功率管坏了 测量了下结果是好的 这让我有点意外 两只2N3055 绝版货了 除了拆机的几乎买不到新的了……继续往下查 输入部分正常 查下两个IC LM324 跟UA741 也正常 难道输出端子上的二极管坏了?结果也是好的  这下该往哪查呢 去找了卖家 问他是怎么坏的 搜寻一点线索 他说有时能调有时不能调 最后就彻底调不了了.我恍然大悟 电位器 查了一圈 就是没查电位器 嗯哼 掏出万用表一戳 电流电压两个粗调都坏了 10k的单联 细调是双联1k xx宝等了一天 东西到了 换上后通电 听到继电器响了 我自信的笑了 啊~哈哈哈哈(周星驰那种笑) 测试了一会总感觉不对 电压最低到最高继电器只动作一次 这被我发觉了 量了一下发现继电器好的 控制它的C1815坏了 找了一只9014改了下引脚顺序接上 并在一起的稳压二极管也坏了 料板上找了个换上 还有推动管前面有个15欧电阻也烧了 用两只10欧串了下 接下来上电 从高到低继电器动作了3次 这下正常了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60便宜啊哪买的

网友B:
这60赚了,变压器没坏都赚。龙威的东西可以,我有台线性的,不过是1502的,做工很好。

网友C:
我还有个数控电源。。。。。被高压击坏 头疼 没有材料修

网友D:
70不包邮买的,运费花了35,60伏5安的,电位器有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E:
同款,我的故障是接线柱拧得太用力,里面脱焊了,造成接触不良,拆开加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便宜啊哪买的

闲鱼 没事就喜欢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60赚了,变压器没坏都赚。龙威的东西可以,我有台线性的,不过是1502的,做工很好。 ...

当废品收的  本想着修不好 变压器 表头 那些其他的东西拆开卖也能回点本 开关电源玩多了 就想弄个线性玩玩

网友F:
5A电流,还不错

网友G:
哪里还有我也想买,麻烦发个链接

网友H:
我买的一个龙威K3010D电源,收到试机时开机有显示还没接负载,调高电压里面就炸了一个10N60C场效应管,后来卖家让我连旁边的两个一起换,我换了现在开机显示电压电流乱码一明一暗的闪烁。卖家就退款送我了,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买的一个龙威K3010D电源,收到试机时开机有显示还没接负载,调高电压里面就炸了一个10N60C场效应管,后来 ...

开关电源比较复杂  要仔细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里还有我也想买,麻烦发个链接

没有固定卖家 闲鱼去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买的一个龙威K3010D电源,收到试机时开机有显示还没接负载,调高电压里面就炸了一个10N60C场效应管,后来 ...

炸管肯定有短路  表头估计也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不包邮买的,运费花了35,60伏5安的,电位器有问题换了就好了

线性电源一般不会有太大毛病 比较好修 还稳定 所以我不爱用开关型的电源  我后面还有一篇 改散热的  充分解决了线性电源散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我的故障是接线柱拧得太用力,里面脱焊了,造成接触不良,拆开加焊就好了 ...

加焊 我把所有的都加焊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F:
5A电流,还不错

够用了  功率不够的话我有电脑电源 升压降压板 都是大功率的 10A 20A的  就是外观难看点

网友:
线性的不错,现在用通信电源,风扇有点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个数控电源。。。。。被高压击坏 头疼 没有材料修

修... 就当玩玩 练练手

网友(2022-03-31):
前两天,15元收了一个,就是没有调压调流那个小板了其它都有,楼主能给个调压调流小板的背面线路照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