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C68U换12db或15db的天线,增强信号的效果明显吗

楼主(2020-06-10):
华硕AC68U换12db或15db的天线,增强信号的效果明显吗?

网友:
不过是把信号辐射范围从圆形变为扁型而已,功率没有增加,依据你的环境吧。

网友:
换高db天线改变的是覆盖方式

网友:
高增益天线不是万能!还是二楼说得对。
1、使用高增益天线容易形成信号夹角造成衰减。
2、在低端路由中使用过高增益的天线,由于低端路由功率低和阻抗不匹配等,也会造成信号衰减。

家用路由器原厂天线为什么大多数是5db是有道理的,可以兼顾大多数场合。

网友:
增益高不代表就能扩大范围。。反而有可能用自带的天线或者内置的天线反而更完美。

网友:
不要浪费钱折腾了,根本没用!
卖掉入手K3吧,或软路由+K2T

网友:
本身功率不足,换什么天线都是白搭。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
定向天线,指着你的那个方向

网友:
12db 天线有1米多长

网友:
有效果,但是不一定是理想中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