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继龙威电源维修后魔改电源散热

楼主(2020-06-10):
修好后使用了一下发现 温度太高了 散热片 整流桥碰都不敢碰 于是开始第二轮折腾 首先把pcb全部加焊一遍  功率管出于情怀考虑把2N3055给换掉 用2sc5200替代体积小方便我后面的操作  找了一个电脑散热器 比划了下 拆除原来的散热板 放进去正好 整流桥也换掉 换上老古董摩托的8811桥堆 给桥也上了个散热片 然后接个55w的汽车灯泡 温度一下就下来了 从原来的摸不得 到现在随便摸 散热提升了不少  这样的散热对于线性电源来说 轻松压住 效果满意

网友:
3055容易散热吧,原装。
装个50度常开,到温风扇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256

我也不知道真假 两只管子最大5A电流 试了一段时间了 没坏 就当他是好用的吧 我买的时候跟卖家说到手第一件事先砸一个看看 假的我退货 他说没问题

网友(2020-08-30):
加焊过一遍的板子看起来舒服多了哈,原厂的做工真的不想说啥,香港品控就这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