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手了牧田171

楼主(2020-06-10):
关注171那么就终究还是没忍住,入手了个单机,电池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了diy电池,五颗电芯的比较轻,用的是C6电芯,这样子电池加机器一共才1.26kg,握久了不至于手累.
对比5733h重量还是明显轻很多的,看来5733h又得下岗了。

网友:
171是专门设计的冲击批,5733h就是那电扳手换轴,当然重量不一样。恭喜入手神机

网友:
使用都差不多吧!不是工地用,没区别

网友:
神机还是红色,棕色好看,绿色也少

网友:
用起来那个好用

网友A:
低速和手电钻一样能慢慢转吗?有把冲击起子一启动太快了不能细控制

楼主:
不是颜控,什么颜色都无所谓,性能我觉得昆山牧田作为日本独资的工厂,同型号的机器其实进口跟国产相差甚微,没必要迷信所谓进口机.
机器是在工地使用的,长时间使用体验是5733h所不能相提并论的,如果是一直使用国产东成这一类的机器的朋友换成171使用的话也许你会对工具这个词有个全新的理解

楼主:
工具的话如果是常用的还是建议入手好点的,这样也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我在此之前除了5733h,还入手了5298,就钻了30多个孔就吃灰了,手钻还是尽量不要入手无感的,开关体验差到你怀疑人生.
大有的工具现在用的最多的还是5401,开小孔确实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颜控,什么颜色都无所谓,性能我觉得昆山牧田作为日本独资的工厂,同型号的机器其实进口跟国产相差甚微 ...

兄弟回复一下我上面问题,能慢慢启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速和手电钻一样能慢慢转吗?有把冲击起子一启动太快了不能细控制

我用牧田洋垃圾感觉慢速是坏的,后来给我拆出来给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回复一下我上面问题,能慢慢启动不

可以慢慢启动,无极变速

网友B:
在那家入的!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回复一下我上面问题,能慢慢启动不

可快可慢,不需要大扭力的时候跟普通手钻无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那家入的!价格多少

价格都是大同小异的,进出一百几十块正常的,只是推荐在官方授权店买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快可慢,不需要大扭力的时候跟普通手钻无异

谢谢,我有把冲击批,低速档启动比手电钻高速快多了,以为无刷的都这样

网友C(2020-08-03):
diy电池用着怎么样。最近也准备想组套18v的牧田。
牧田款电池和牧田原装电池使用起来有差别么。会不会伤机器

网友D:
牧田无刷批最好用的一点就是启动速度够慢,转速好控制。让转半圈就转半圈。

网友:
枚田要玩原产日本的,昆山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y电池用着怎么样。最近也准备想组套18v的牧田。
牧田款电池和牧田原装电池使用起来有差别么。会不会伤机 ...

我也没买原装的电池,不知原装的效果,我用的也是diy电池,没选原装的第一是贵,再一个用薄款的电池才能显现171的轻巧,好点的diy电池也不便宜,C6芯的也要2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牧田无刷批最好用的一点就是启动速度够慢,转速好控制。让转半圈就转半圈。 ...

是比较慢,不过它的18v手钻启动速度更慢